[手动] 汽车上的千斤顶是这个接口 需要用到什么接口才能快速顶起来呢

楼主(2023-10-31):
(图片)

网友A:
手枪钻夹一个M8六角扳手,直接转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不就是拖拉机智能钥匙结构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拖拉机智能钥匙结构的么

这个好像可以 不过不能连电动扳手

网友C:
应该带的有,一手攥住中间,一手在头上摇的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枪钻夹一个M8六角扳手,直接转就可以了!

里面和外面是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带的有,一手攥住中间,一手在头上摇的把手

车上好像没了

网友:
车上备一副线手套。。。
送的螺栓扳手屁股勾在上头,一摇就行了。。。

不过刚开始时候离地面近没办法。。。

网友D:
备胎工具包里应该有一个摇把的。没有摇把了就用螺丝刀别。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整一个老式拖拉机扳手

网友:
如果夹一个T型的当然最好,不过一时半会肯定不好找,原装的肯定是像柴油机手摇启动器一样的结构!

网友:
这个好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备胎工具包里应该有一个摇把的。没有摇把了就用螺丝刀别。

只有一个摇杆  问题是摇杆是个内六角和这个不配的

楼主:
只有一个摇杆  问题是摇杆是个内六角和这个不配的

网友E:
焊接一个M16的螺母,用电动扳手拧

网友:
随便找根棍子插进去,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一个M16的螺母,用电动扳手拧

我去找个M10的套筒 打2个燕尾丝 用电动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拖拉机智能钥匙结构的么

手扶拖拉斯基

网友:
原装把手切一节出来焊几根小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