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供给侧改革”,让遥控开关待机功耗大幅下降

楼主(2023-10-31):
普通家用遥控灯,遥控开关、插座,用继电器控制开闭,厂家为节约成本,电源方面,普遍采用阻容降压方式,这种电路由于是恒流电路,效率较低,待机功耗较高,结合身边多多少少有一些闲置的充电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改造下,用于给遥控开关供电,既节能,还有一定效益。

有了想法,就开始实施。

遥控开关静态待机电流,无论开关闭合与否,该电流变化不大,由于是用于插座,是7X24小时待机,算一下耗电:220*0.0189*24*30=3度,每个月大概要3度电左右,够买一个网上便宜那种小电流开关电源模块了。

拆开外壳后测量

果然是用阻容降压供电,降压后通过稳压管将电压控制在12V左右,实测继电器断开时能达到这个电压,当闭合后电压下降明显。

充电头拆出来的开关电源板,静态待机电流只有阻容降压的十分之一不到,4个月才要一度电,效率效益不知高了多少。
由于充电头输出电电压一般在5-7V,需要进行改造,才能达到12V继电器的驱动电压10V以上,本次改造是更改了输出端的稳压管,把原先的6V换成12V,实测更换后输出电压为11.12V,可用。

断开遥控板原阻容降压整流电路,把开关电源的输出接到遥控板的稳压管两端,供电后,在继电器闭合状态下的工作电流。

在继电器断开状态下的工作电流。

随便找个吸顶灯镇流器,取出内部电路板,用外壳。

把开关板的电源板用热熔胶固定在底板上

盖上外壳,再次测量电路功效,闭态电流。

开态电流

把改造后遥控板接在插座上。

正常使用。

网友A:
个头变这么大了,感觉AC转DC的板子少有那种迷你大小的,像个DCDC板子那种

网友:
不错!量多的话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变这么大了,感觉AC转DC的板子少有那种迷你大小的,像个DCDC板子那种 ...

毕竟是ac to 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变这么大了,感觉AC转DC的板子少有那种迷你大小的,像个DCDC板子那种 ...

有220V转5V电源模块,不知道最小有多小

网友:
供给侧改革,哈哈,很形象。

网友B:
这个改造,要是把电源内置到里面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造,要是把电源内置到里面就更好了。

某宝上有很少的电源板,尺寸小到23.5X18MM,估计稍大一点的壳可以装进去,我这是利用废旧,其实思路可以不只停留在只装在一个壳里面,如果充电头外壳完好,也可以就用两个壳,一个电源头,一个开关头,粘在一起,应该对美观影响也不会大。

网友C:
把继电器换成磁反转的,那才真正的省电。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源,我一般也会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继电器换成磁反转的,那才真正的省电。

磁保持继电器是个好东西,只是比一般继电器贵

网友:
不是这样算的,容性负载有相位偏差,实际要交的电费不是简单的电流x电压。要根据相位求积分

网友D:
果然降低了日常化妆品的消费标准 是以颜值损耗为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降低了日常化妆品的消费标准 是以颜值损耗为代价的

经济下行,消费降级,将就着用,反正都是些身边闲置的小东小西,权当娱乐吧

网友:
阻容降压也有好处,除了成本更低,还能避免开关电源带来的干扰。现在的电磁环境实在太恶劣了,中波收音机都没法收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变这么大了,感觉AC转DC的板子少有那种迷你大小的,像个DCDC板子那种 ...

12v350mA的,对比下面小米遥控器

网友:
经济下行,消费降级

网友:
你测量的电流是视在电流,不是有功电流,应该是12*0.0189*24*30=0.1633度。

网友:
5v不用改电路,把12v继电器换成5v的继电器。继电器可以使用pwm保持闭合,可以省一半以上的电。

网友:
改造的不错,但功率计算方法不对。电容降压电路的功耗不是电压乘电流,这样算出来的无功功率占95%以上,电度表不会计量。实际有功功率是12X0.01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