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古董磁带车机阿尔派TDM-7582E

楼主(2023-10-31):
还挺新的,磁头零磨损...估计也就用过碟箱,没有什么灰尘没有生锈,看起来碟箱还改过VCD,看着像,也可能是改过外接音频处理?(话说那个年代CD改VCD的真多)
下面看图吧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没有磁带了,好有年代感

网友B:
好老的物件

网友C:
阿尔派车机不错

网友D:
确实好老,还是磁带的。

网友E:
有两排引脚挺脏的是更换过功放芯片吗?

网友F:
这电路板的风格感觉和当年的收录机差不多

网友G:
电路板就有那个时代的风格。另外,飞线看着很魔性。

网友H:
我也有一个,我的没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没有磁带了,好有年代感

我还有磁带 一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物件

十几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尔派车机不错

阿尔派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物件

零几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好老,还是磁带的。

磁带好听 ^_^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排引脚挺脏的是更换过功放芯片吗?

我也怀疑 但是我不知道原装功放是什么型号 功率倒是差不多 手工也挺好 除了松香印儿有点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板的风格感觉和当年的收录机差不多

那会儿的日系都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板就有那个时代的风格。另外,飞线看着很魔性。

的确 飞线手工一般 正极居然划开电感 直接焊在背面焊点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个,我的没面板

很多阿尔派机子都能通用 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