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怎么降速主机电源风扇?

楼主(2023-10-31):
一个航嘉的磐石600 拆下来的电源 连显卡6/8P都没有,想用在主机上 但2个风扇太大声了,想问下串联个多大的电阻能降速? 我网上搜了下 有些说加个三端稳压7809? 我也不会怎么接,

还是换风扇呢 最便宜的液压 含油的噪声会很大吗?  怎么样经济便宜的把噪声减小呢

网友:
为一个破PC电源操碎了心。

网友:
换风扇 时间长了轴承磨损噪音会大 也可以换功率小点的

网友A:
换1500转以下的安静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电阻

网友:
改电压肯定不行,风扇就是散热用的,你改了电压,散热弱了,怎么行呢?干脆把风扇线剪了,那样一点声音也没有

风扇声音太大,是因为老化缺油了,保养一下就好了。如果不会,可以换一对风扇。含油的就行了,几块钱一个。

网友:
赶紧挂咸鱼上卖掉,然后加点钱买个带风扇调速且输出线都有的。

实在没有我首例有个TT的500W电源出给你,输出都换了固态电容了。

温度不高转速很低,我都觉得太慢了。

网友:
换1500转以下的低速风扇,速度越低,噪声越小,但相应的风量也就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1500转以下的安静

是的。1500转以下的滚珠轴承12cm风扇噪声并不大,我家自用的台式PC电源DIY换了风扇之后就是直接接往主板的3pin口测速,全速运转约1400转出头给台达DELTA电源散热。

网友:
加个拐弯的外涵道把进风口罩起来,涵道内壁贴吸音棉,可以减50%噪音

网友:
淘宝有温控模块,之前试着弄过,手残没弄成功,楼主可以玩玩,标题是这个 自动关停单路超小12V四线PWM风扇温控调速器机箱电脑风扇温控降噪

网友:
结构看起来像半桥的.
半桥相比现在的双管正激,llc谐振,效率低了点
热量大,2个风扇不能降速.

本身这个电源看起来散热片比较厚,用料可以.
但是,这个电源的通病就是低压区散热不够好.

换2个滚珠风扇凑合用吧.
那些个液压轴承的,就不要买回来了,全是铜套的寿命很短.

也可以试试先加点油,不行再换风扇.

网友:
含油轴承的噪音要比滚珠轴承的噪音小,但风扇的噪音主要是在扇叶平衡上,在扇叶设计上,想降低噪音又不想影响性能,那就只能多管齐下,换优质低噪风扇,自己做个简单的动平衡,加装温控电路

网友:
更换新风扇,如果还有那么大的噪音那就没办法了。静音版本的都是大直径风扇,低转速,风量差不多的情况下,噪音大大减少。

网友:
串个100欧的电阻就行

网友B:
如果确定不需要大风量散热,直接把风扇12V接到5V上就行了,非常的安静

网友:
我以前串联一个58欧姆的大功率电阻转速是降下来了但是电源有烧焦味后来就不用那个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不需要大风量散热,直接把风扇12V接到5V上就行了,非常的安静 ...

对头。这个方案最简单、最省事儿。

网友:
从厂家成本出发,感觉降速有风险。设计的风速肯定是从稳定性出发的

网友:
电源散热不好会出问题,噪音还算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