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常小巧,但是支持光学变焦的摄像头么?

楼主(2023-10-31):
这种摄像头很小巧,但是全是定焦的,
不大好用

网友A:
华为旗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旗舰手机。

这个不带云台,也没法装到门口啊

网友:
三星s4-zoom,k-zoom,二手百来块

网友:
微单相机啊

楼主:
这个不是监控?

网友:
微单拿来做监控不行吧,反复变焦镜头就受不了

网友B:
你说的是带遥控云台和光学变焦的安防摄像机吧?户外要用防水的、球机。

网友C:
假日本鬼子都癔症了,张嘴就华为 华为水军都这么rz?

网友D:
以前的模拟枪机  可以了解下,

茶接触过一款松下的彩机   带变焦镜头的, 这类东西银行里流传出来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模拟枪机  可以了解下,

茶接触过一款松下的彩机   带变焦镜头的, 这类东西银行里流传出来不要太多 ...

带云台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带遥控云台和光学变焦的安防摄像机吧?户外要用防水的、球机。

户外球机都是4寸以上的,太大了,有小巧一点的机器么?

网友D:
云台可以做一个,

量身定制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可以做一个,

量身定制  DIY

自己diy云台难度是不是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假日本鬼子都癔症了,张嘴就华为 华为水军都这么rz?

还有一句总是听到,就是:遥遥领先

网友:
考虑手机吧,功能无法被其他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句总是听到,就是:遥遥领先

据说头两天还打算把这几个字注册成商标,简直是tbzc

网友:
安防摄像机

网友:
这个不难,我拆机数码相机的镜头装上这种机上,把原来上下转动的控制线接到镜头上,因为我不用上下功能,只用左右转。
这样能用,但是镜头会迟延1-2秒,想不动原电路,外面加个用声控开关来控制镜头,最近懒没有搞。
这种头喇叭太小,通话效果很差,最好加装小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