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线端子有没有老师用过

楼主(2023-10-31):
受空间的问题,想用并线端子。

网友:
用过,好用,就是费钱,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有这个东西了,以前带塑料帽的那种容易接触不良,这个不知道咋样

网友A:
好用是好用,也费钱,但是大电流不行,过大电流还是拨长点互相并绕,或者冷压TE端子最好,要工具钳,最近在研究空调插座后加电表,还没动手,既买了te端子也买了锡锅(10多块)锡条,大电流还是觉得并绕上锡靠谱

网友:
见过,但没有亲自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是好用,也费钱,但是大电流不行,过大电流还是拨长点互相并绕,或者冷压TE端子最好,要工具钳,最近在 ...

上锡肯定最靠谱

网友:
大电流不可靠,不如螺丝固定的分线器,长度够直接绞接最省事可靠

网友:
用这种U型C型454压线扣,再包上电工胶布防尘防潮。

网友:
不可靠,还是用压接端子或者用接线端子排保险。

楼主:
综合评价,还是用这种靠谱些吧

网友:
应该赢焊锡焊在一起!

网友B:
小电流使用时可以的,如果是大电流使用的话,还是10楼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使用时可以的,如果是大电流使用的话,还是10楼的靠谱!

是的,如果有条件,肯定是绞接在一起。
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想到用端子。如果是轻负载,肯定会选塑料那种。
大点的负载,用陶瓷的,就算是虚接,也不怕发热。
肯定是少数地方才用,也花不了多少钱,放心用。

网友:
在电流允许范围内用可能没问题,没用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