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十几年前的数字自动万用表MASTECH M2000,竟然不是硬封的芯片!

楼主(2023-10-31):
以为是硬封芯片!

网友:
好大一坨牛屎

网友:
实际上好表用牛屎的也不少,只要设计的可以更换主控的形式就行,牛屎的表只要正常使用一般也坏不了,这块表应该是反光的背板坏了,吧原来的反光撕掉换一个新的反光片就好了,还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10多年前牛屎也是大行其道的,比较典型的就是电子计算器。

网友:
液晶屏背面涂层老化脱落了,我有两个空调遥控器也是这样自己在背面贴一张白色的贴纸会有所改善。

网友:
太相信老货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表应该曾经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网友:
这个液晶屏挺有意思的,设计的这么短的导电橡胶是减少故障吗?里面应该有短转长的电路还是转接线吧

网友:
牛屎刚开始的大规模应用,应是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子表上,随后便是计算器、游戏机等便携电子产品,并逐步向其他电子产品扩散。

网友:
十年前是2013年,那时候早就满大街牛屎芯片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十几年前我在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公司,公司仓库被高压打坏的表几大筐,大部分是胜利的,都是牛屎片。有回翻到一个excel的自动量程表,拆开看是硬芯的,芯片被打炸了,刀盘上有一段铜皮击穿烧焦.就忽悠了个样片修好自用了.

网友:
迈世泰克的,表笔座设计的合理

背光纸要换了

网友:
牛屎芯片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堪

网友:
楼主少见多怪了,牛屎芯片我可能30年前就见过了,10多年前,估计牛屎都满大街了。

网友:
太震惊了
居然是牛屎!

网友:
那时候早就满大街牛屎了啊

网友:
换块钱反光模这表挺好的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的

网友:
保险管的位置有点奇怪,要是炸了不得把走线甚至牛屎崩了

网友:
像十几年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