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应该是不知明的,VIDEONOW迷你影碟播放器!

楼主(2023-10-31):
应该是个影碟播放器,是放那种小号的8CM碟片的,自带显示屏,可惜找不到碟片啊!光头非常干净,电池仓也很漂亮!

网友:
这种确实没见过,这么下的碟片倒是见过,比如说无线网卡的驱动盘,但没见过这么小的视频碟片。

网友A:
只有一个耳机接口,是CD机吧

网友:
没有看到视频输出接口只能看机身的小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耳机接口,是CD机吧

有音量调节和图像调节啊!

网友:
自带屏幕的小播放器

网友:
收着,那天可能可以展一展

网友:
就是个CD机!

网友:
看接口只能播放CD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
古董,收藏吧,没啥用,比手机屏幕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