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折腾个百度影棒2S+,安装直播APP很卡顿,用电视家又不卡

楼主(2023-10-31):
原系统老要选择默认界面,而且还整了一堆APP选项,如是安装了个坛友做的直播APP,没想到卡顿的看不了……

连独立的音频输出口都没有

原机百度影棒界面,要求手机安装APP投屏

系统

看电视卡顿动不了

拆了……感觉沉甸甸的,以为是金属壳,没想到还是大铁块垫底

无线模块

主芯被遮挡了

看看产品介绍

刷成当贝试试

刷完启动,

界面超简

安装直播APP,没想到坛友的APP一样的卡顿看不成,用电视家又不卡……

看来还是电视家APP优化的好些,对硬件适配度比较好,算是白折腾了,还丢了原系统功能

网友A:
你这是刷机了啊,应该比原来好用点。

网友:
这种盒子叫影棒还头次见,能看电视家不卡也可以啦。

网友:
性能不行,装个能换源的直播软件吧

网友:
处理器很菜,勉强播放1080p,我记得英菲克最老的i10就是这个U。

网友:
设备太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处理器和内存如果不够再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刷机了啊,应该比原来好用点。

原以为受原系统限制,刷机会解决卡顿问题,结果刷机后一样,CPU能力太菜没法

网友:
1G内存肯定要卡了,最新的都4G了。电视家不是会员的话,只能是标清。

网友B:
直播源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播源不一样的!

不是缓冲数据那种卡,就是画面拖不动,一步一个慢动作……

网友C:
这是棒?盒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棒?盒子吧

没法,它爸给它起名叫二狗,那别人见了还得就这么叫……

网友D:
这东西现在真就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现在真就是电子垃圾

对手上多的来说确确实实是垃圾,但对那些不知机顶盒(特别是不受运营商左右的)为啥物那类人群来说,还是有点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手上多的来说确确实实是垃圾,但对那些不知机顶盒(特别是不受运营商左右的)为啥物那类人群来说,还是 ...

主要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几个人看电视了,看电视的大多是老年人。

  而且,这几年生产的电视机都出厂自带网络盒子模块了:比如三年前JD促销的¥999块的TCL 43寸电视就出厂自带了,不用另外浪费¥购买盒子。

网友:
能看电视家不卡也可以啦。

网友:
我还有个512m运存的夏新垃圾货呢,就装了2个,直播,和投屏,能投屏就行了其实,哈哈哈。不看直播
直播有啥好看的?
100多个台,就中央1,3,6,9还能看

网友:
这种盒子还头次见

网友:
只能用个不卡的ap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