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是不是正品?

楼主(2023-10-31):
上周末以旧换新换了个新电动车,台铃初恋EB,60V20AH铅电。顺便提一句,现在锂电不香了,不安全还贼贵,现在铅电重回主流了。
现在新车充电器都是新国标,很奇怪的接口。除了原车自带的充电器,为了方便又从网上重金买了一个西普尔号称原装灌封版60V充电器(70多块)。
今天到手,打开看看,是不是真货,是不是灌封。
我以为的灌封,是类似LED电源灌封那种,灌满白胶的,事迹不是,是电路板两面都用黑胶封了一下,胶带电路板厚度一共1厘米左右,接口和散热片都暴露在外面。
不少元件都被封在里面看不到了,不过从全插接口来看,应该不算太差吧,大家评论一下。

这是新电动车,外观还挺盟,去掉限速大概能跑40左右,以旧换新下来两千六,除了份量重,没别的大缺点:

原配充电器的新国标接口:

这是今天收到的新充电器,拼多多买的:

打开看看:

进线出线和风扇全都是插接口,拔掉之后主板很容易拿出来:

主板背部,也都是黑胶封住的:

厚度,目测一公分左右:

高压侧电容400V100uf,整流桥GBU410,250V5A保险,有个压敏电阻,散热片上固定的管子是SF10A06:

5010的散热风扇:

全家福:

大家帮判断一下,是不是正品呢?

网友A:
70大洋,胶水成本占据70%....

网友:
估计是正品,

网友:
做工不错,坏了不好修

网友:
这做工肯定是正品了

网友B:
不知道这封胶是为了防修还是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大洋,胶水成本占据70%....

有道理! 还有一部分是灌胶失败的板子附加费。

网友:
感觉没雅迪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封胶是为了防修还是防水?

防水..........电动车,都在室外充电,曝露在外,封胶有效解决下雨进水烧的可能

不封胶,进点水,就烧了..............

网友C:
新国标的充电器不是有充电协议的新口子吗

网友D:
60v20A的还能上普通电动车牌?

网友:
封胶有效解决下雨进水烧的问题,灌注的是沥青,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俺就是做这个灌胶的电路板的,哈哈,灌黑胶成本还是很高的,这个充电器的加工成本应该在10块钱左右,哈哈,兄弟们黑胶灌胶时候黑胶机加热就可以灌进去,想修的话需要加热才能扣出板子。

网友:
灌注的是沥青,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做的蛮好的,风扇还可以更换。

网友:
都是一样的电路,不过变压器用的还是扎实

网友:
这种就是三防了,防水、防拆、防修,坏了直接扔,再买新的。

网友:
这做工不错的,就是70多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国标的充电器不是有充电协议的新口子吗

只有正负两条线,目前看肯定没协议,而且网上还有好多买转换头的,也只有两根线,只能说通讯啊协议啊之类的是远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v20A的还能上普通电动车牌?

卖车的给上牌,按新国标肯定是不合规,除了电压,其他类似电机功率,重量,拆脚蹬子,拆限速之类都不合规,但是存在即合理,新国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