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 etc ,有了新的疑惑,又好像解开了谜题

楼主(2023-10-31):
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别人的手机,我就疑惑 ,这个手机是如何确定 号码 的 ?看到sim 卡后,我就怀疑,应该是  sim 卡 确定 手机号码,但是,同学的爸爸却跟我说,sim 卡里 只有钱 ,手机号码 是 和手机绑定一起的。我说,你把sim 卡 放到 别人手机里试试,看看号码会不会变,同学老爸说,全村就这一台手机,没法验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之所以 说起这件事情,那是因为,etc 和手机有 相似之处。

我们常用的 分离 etc ,我就一直再想,车牌,etc设备,卡片。这几个信息是到底如何绑定的 ?

如果说,车牌和 设备 绑定,那么卡片有什么用处 ? 如果 车牌和 卡片 绑定,设备只起到 连接信号的作用,为啥要做放拆除功能 ?

看到这里,大家怎么想,请直接评论。评论完了,再看我的拆解结论。

这些问题,网上没有专业的回答,那么今天,我就拆开 etc ,专门研究一下。

广东地区的etc 设备,因为没电,拆下来了。平时也不怎么跑高速,计划报废,也不再申请了。

背面的代码。

上盖, 平平无奇l

朝向etc 天线的部分,一个太阳能板,一个 无缘天线 ??

电路板,朝向 司机 的一面,一个屏幕,电池电压只有  1.3v ,

朝向 天上 的 一面,可以看到,电池旁边一个 正方形 的 铜箔,应该是  配合 刚才 上盖 的 一个 小电路板,形成一个 谐振腔  ?

接下来,令人意外的 地方 出现了

这个地方是插卡的位置,芯片朝上,黑色 外壳 下边应该有  读卡器电路,实际,打开后

惊喜不,意外不 ?

有人会说,是不是方向弄反了,应该芯片朝下插入 ?

再看 电路板

只有一个 检测 开关,难道这个可以读卡?

对比一下方向,插入后,根本 挨不到芯片

电路板上有个标签,开关验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来个 大图,无论芯片朝哪里,都无法与 电路板产生连接。

天线的 对应位置

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车辆信息是保存在  etc 设备内的。卡片嘛……屁用没有!!随便一个卡片插入,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
拆过同款,收获两个14250电池。 卡片显然是有用滴,拔了刷不到不是。 至于怎么起作用 或许是线圈感应啥的吧,纯瞎猜

网友:
卡是扣费用的...

=================

网友A:
卡应该是通过无线通信的

网友:
这东西现在质量很多坏的,头大,换起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应该是通过无线通信的

有道理。那么,车牌号信息是如何绑定的 ?

网友:
RFID非接触式卡,观察卡槽下方的PCB的走线难道没发现端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应该是通过无线通信的

应该不是的吧

网友:
楼上说对了,是非接触式卡,etc装备称为OBU,与卡片绑定车牌的,车牌,obu,卡片信息一致才能扣费,网上那些蹭etc视频有误导,etc只能扣绑定车牌的通行费,前车只是利用etc交易成功开闸的间隙逃费行为。

网友B:
1,车牌、座位数(或吨数)、余额等信息都是保存在卡片里面,所以卡片换到别的车上不能用,过收费站时候拿卡片给收费员刷卡也必须和车牌对应
2,obu设备里面没有车牌等信息,但是和卡片绑定,所以插了别的卡片不能用。
3,卡片是rf射频卡,所以卡片无论什么方向插进去都行(不信你可以拿记账卡和充值卡插试试看看屏幕显示)
4,其实etc早期设计时候并不合理,按理应该车牌信息储存在obu中,卡片只储存余额,这样obu粘在车上和车辆绑定,卡片可以任意插别的车使用,但是事实是所以信息都在卡片中,卡片和车辆对应,obu设备只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网友:
楼主,你把卡片剪断试试!相信我~

网友:
射频卡读取的时候需要类似感应线圈的东西吗?

网友:
估计这个卡是接触和非接触IC一体的IC卡

网友:
1,卡跟手机卡差不多,是唯一的识别号,比如是ABCD123456789.

2,ETC主机就是一个唯一序列号的读卡器,能被道路的ETC设备连接,也能读插进去的卡;当然现在新的ETC没有卡了,就熬设备自身的唯一序列号了。

3,激活的时候,会读取主机序列号和卡号绑定到你输入的车牌号存放到服务器里,服务器查询车牌号的真伪并获取车牌号对应的车辆信息,同时跟你上传的照片比对属实后,激活成功。

手机卡也一样,只是一个唯一的识别号码,再服务器里与实际的身份绑定,这个序列号就代表这个身份。

网友:
那就是卡片存所有信息,机器读卡片(RFID非接触式),传输给收费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车牌、座位数(或吨数)、余额等信息都是保存在卡片里面,所以卡片换到别的车上不能用,过收费站时候拿 ...

可能是预防  obu  设备故障,

网友:
提醒楼主,记得注销旧ETC设备

网友:
一个是锂亚14250E,一个是可充电的超级电容

网友:
双模的,接触和非接同在。。

网友:
卡是RFID的,板子上有对应的线圈,微动开关是用来检测卡片是否插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