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太多,想做个多路电池充电管理,征求下意见

楼主(2023-10-31):
手上各种锂电池太多了,有的时候维护/ 充电很麻烦,想做个多路电池充电管理,可以自动给多个锂电池充电。
考虑的方案是:可以同时把多个(4~10个)锂电池同时挂到这个充电管理器上,管理器自动按照顺序给每个电池充电,充满自动停止充电并开始给下一块电池充电。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频繁的去更换电池,一次装好4~10个电池之后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一天之后或者一个晚上之后这些电池都会被充满。

大家觉得有没有用?做成几个电池的比较好?
单选投票, 共有 71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直接做成多路充电器不就行了,每路一个4056,为什么还要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

网友:
做个充电柜,能用的接口都安排上

网友B:
我做的,是这样的。

采用榫卯接插焊接方式,打板做了个18650的充电测试盒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8543-1-1.html

USB-TYPE-C的并联的,焊接一个就行了。或者焊接XH2.54的端子接入输入也行。

网友:
就像这样的,电池槽加4056,1A2A电流可选,做10套也不是什么难事,再加两个5口USB电源就成了,简单可靠。

网友:
如果说一次要用掉10块锂电充电的话,,,,建议还是多弄几个充电器吧。

网友:
3块钱还包邮的恒压恒流充电模块最大5a电流,为啥你们要分开1个1个充电呢,一次性充5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成多路充电器不就行了,每路一个4056,为什么还要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 ...

电源没那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是这样的。

采用榫卯接插焊接方式,打板做了个18650的充电测试盒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 ...

你这个需要电源输出电流足够大啊。我手上最大就5V3A,感觉带不动你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需要电源输出电流足够大啊。我手上最大就5V3A,感觉带不动你这个

不要以为充电电流很大哈。

而且,可以接多两个充电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是这样的。

采用榫卯接插焊接方式,打板做了个18650的充电测试盒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 ...

做的太棒了
就是自己手残,做不来,要是能弄一个也是极好的

网友:
有低成本方案不

网友:
可以用效率高一点的充电方案,可以2A充电。

网友:
4楼的办法不错,只是需要配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网友:
要满电逐个关停恐怕得有单片机才行

网友C:
不能调电流的都是垃圾。14500的最大电流只是18650的1/3。起码要做两挡开关。
看来你是没有电源才想到一个一个接力充,可以实现,买几十块的单片机来编程即可,只是比买大功率电源贵几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调电流的都是垃圾。14500的最大电流只是18650的1/3。起码要做两挡开关。
看来你是没有电源才想到一个一 ...

谁说不能调电流的,还能调充电截止电压。单片机用几毛钱的就行了,怎么会要十几块

网友:
用多片4056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很多,用10-20槽的

网友:
玩拼图游戏   单板3串

虽然没有刻意去淘电池来玩   却也积攒了不少

全部采用模块   带电压检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