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突然花屏,是屏幕坏了吗?

楼主(2023-10-31):
刚开机还正常,没多久就这样了,售后说屏幕坏了,换一块等于买新的

如果不是屏幕坏了,想自己拆开修一下

网友A:
你这还真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我家的垃圾海信也是这样。不过是底下约20公分高度变成这样了。售后给换了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真是屏幕坏了

哇,大哥你是怎么分辨是不是屏幕坏的?

网友:
过保了就自己折腾下。
我一台TCL的40吋电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满屏噪点,自己拆开重新装一下,居然就那么好了。。。

网友:
凑合着看吧,就这样坏透了再扔掉换新!

网友:
竖线还有的救,横线基本玩完,不在乎的话可以撕掉耳朵试试

网友:
不一定,我家电视以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好像屏线坏了,但实际售后说是主板坏了,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
屏幕耳朵上电源短路了,需飞线,看抖音上淑淑修液晶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幕坏了,如果不能看你就把它当试验品,自己拆出屏幕撕掉耳朵试试。

网友:
这种乱的基本就是屏幕坏了,有规律的才有可能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