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元件老化能成什么样子

楼主(2023-10-31):
前几天打理一个1988年生产,现已35岁的老电源。
输出端口附近有一个不知型号的“玻封”防反二极管,想想这个部位的元件不甚重要,
而且硅管比较稳定,不击穿不漏电就可以了,没想动他。
没成想,就拨动线束,挤了它一下,就成这样了

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只能换掉了
拆下来发现不是玻璃封装而是树脂封装的,树脂老化碎裂,于是就断了。
解决方法也简单:1颗1N4004搞定。

网友A:
类似于电脑清灰的破坏了灰电平衡。

网友:
这样的二极管,没做封装的,本来就脆

网友:
老货嘛,能用就别瞎动,不然就可能会掉入一个又一个坑...

网友:
这种电源现在还有啥用途,现在都是开关电源的时代了

网友:
1988年生产,现已35岁的老电源 pcb换新元件 又一个30年

网友:
老化成了这样子了。

网友:
老物件没有修旧如旧?

网友:
楼主不换它,它自我了断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能修就修,用着顺手有顺眼。

网友:
好可怕,快40了

网友:
这质量相当好。能用这么久

网友:
这电源岁数可不 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电脑清灰的破坏了灰电平衡。

要不是我搜了一下,还真以为灰电平衡是个正经词语了

网友:
岁数大了动不好就出问题

网友:
早期电子元器件用料真厚实。

网友:
要修旧如旧,找个一毛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几十年了还在用,厂家怎么活

网友:
一看就是很经典的电子产品

网友:
这种封装的二极管,即使不老化,维修拆装时也容易断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