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霸灯泡炸裂也是挺可怕的,各位如何选择浴霸灯泡的?

楼主(2023-10-31):
浴霸虽暖. 却暗含很多安全隐患. 如不规范使用. 很可能造成触电、火灾. 爆炸等危险的发生.

网友:
真是太可怕了

网友:
是不是用钢丝球擦了灯

网友:
底壳塑料的不行,高温熔化掉下来炸了吧

网友:
开着浴霸灯淋上水了?

网友:
用电的哪个不危险,主要看使用方法,产品质量。

网友A:
那就用暖风机吧。带温度保险。

网友:
是什么情况下灯泡炸的

网友:
用暖风机...........灯泡高温,危险..............

网友:
这爆炸结果太可拍啦!

网友:
浴室还是暖风机安全!

网友:
庆幸没砸打~~~~更庆幸没电到

网友:
这灯泡巨亮,射得皮肤痛.

网友:
生活中 从未见过 浴霸灯  爆炸。
之前家里的小太阳灯管,浴霸灯,通电烧红后,直接 淋水,呲呲啦啦响个不停,就是没有爆炸。

网友:
这是忘记关了烤化了吗

网友:
头一次见浴霸灯炸的如此惨烈朕用的是双灯墙挂10几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暖风机吧。带温度保险。

暖风机里面是否有灯泡,还是用的别的发热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暖风机里面是否有灯泡,还是用的别的发热体?

暖风机是大号电吹风,目前暖风机以PTC陶瓷加热元件的居多,价格也很便宜,电热丝型基本被淘汰。电热丝怕潮湿,注意区分

网友:
吓得我都不敢用浴霸了,我租的房子,房东老板装的都是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暖风机是大号电吹风,目前暖风机以PTC陶瓷加热元件的居多,价格也很便宜,电热丝型基本被淘汰。电热丝怕潮 ...

ptc用起来没浴霸直射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