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广汽三菱阿图柯(AIRTREK)车机拆解/改造单屏工作/增加外接音量控制

楼主(2023-10-31):
本文内容:
一、阿图柯两块屏的整体了解
二、拆机车机及屏
三、改为单独触摸中控屏工作
四、增加外接音量控制

早先的车机功能较少,只有播放音乐(收音机、CD、MP3)等初级的多媒体功能。现在的车机指的是安装在汽车里面的车载信息娱乐产品,不仅可以连接手机,还增加了导航功能、驶辅助系统、360°3D全景行车可视辅助系统等等。功能上能够实现人与车,车与外界(车与车)的信息通讯。

而本人意识还仅仅停留在只是能够实现影音功能的年代。本次借坛友的多媒体中控来简单认识一下现代的车机。

一、阿图柯两块屏的整体了解

(一)起因

两三个月前,坛友说有一套车机,带两块屏,必须同时连接才能使用,现只需要一块屏工作,想让我帮忙看看。后来完成了坛友交给的任务,现在有空整理一下过程。
当时,大概问询了一下情况,是阿图柯车上的。

阿图柯(AIRTREK)是广汽三菱的一款纯电动紧凑型SUV车,有两块液晶屏,叫法不一。

仪表盘是一块12.3英寸的液晶屏,内容丰富,可显示车辆状态、驾驶状态及娱乐系统。
还可以设定不同的UI界面。

实景导航。

中控屏也是一块12.3英寸的液晶屏,拥有十分丰富的娱乐、便捷功能,通过较为强大的扩展功能,可以进一步提升实用性。

(二)收到了整套车机,并带有标注的主要连接线

收到开箱

按坛友标注的接线连接测试,果然是要接两块屏才能工作,中途拔掉任何一个屏,过一会都会不工作。

先看下各部外观:
多媒体主机(车机)

各种接口,坛友已在线上做好了标记

仪表屏

背面接口

触摸中控屏,两样12.3寸的屏,中控屏比仪表屏要高出很多。

背面接口情况

(三)初步测试

主要是想让触摸屏单独工作,按资料接好线,

出现很多告警信息

这个很正常,因为没有连接各种传感器。

二、拆机

(一)中控屏(也叫触摸控制屏、娱乐屏)

触摸中控屏
分为上下块板

上板元件
PCA9535是一个具有中断输出和配置寄存器的远程16位I2C和SMBus低功耗I/O扩展器。

MAX96752是一个串口通信

供电和触摸

下板左中右

应该是空调控制用的

(二)仪表屏(组合仪表屏)

仪表屏
只有一块板,与中控屏差不多

(三)主机(车载多媒体智能主机

有两块板,中间用排针连接

上下板都有接口

两板分开

上板主要是收音和定位功能
正面

反面

下板正面

主要元件

MAX9288 是美信的GMSL通信解串端,通过mipi接口来接收图像。
用于同轴或STP输入和MIPI CSI-2输出的3.12Gbps GMSL解串器。
MAX96755 GMSL2双端口DSI串行编码器。
MAX16987SATI/V+ ADI汽车3A降压转换器,带USB保护和主机充电器适配器模拟器。
USB82512 汽车级USB2.0高速2端口集线器。
NCV4275A 5.0V带复位输出LDO稳压器。
MAX20031 是车用级 2.2MHz、双通道、同步整流降压型控制器。
H26M78208CMR eMMC5.1 海力士车规级64GB内存芯片芯片。
TC9560XBG东芝的EAVB桥接芯片

下板反面

主要元件

TLV320AIC3104IRHBR 低功耗立体声音频编解码器用于便携式音频/电话。
TDF8532BHH 音频功放
4T245Q 符合AEC-Q100标准,两个独立可配置电源轨的四位同相总线收发器,实现数据总线之间的异步通信。

风扇

视频通信方式

GMSL通信介绍:
车载项目中串行/解串器是十分常见的外设,目前常用的有两种标准:一个是美信的GMSL、另一个是TI的FPD-Link。
下图中编码器为MAX96763,解码器为MAX96752F。

GMSL:Gigabit Multimedia Serial Links,千兆(吉比特)多媒体串行链路,是Maxim公司(现在被ADI收购了)推出的一种高速串行接口,适用于视频、音频和控制信号的传输,使用50Ω同轴电缆或100Ω屏蔽双绞线电缆,传输距离可达15m或更长。
GMSL技术的特点是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发送,在接收端将串行数据解码为并行数据,其优势有:高速率、远距离、抗干扰性强等。目前基于GMSL架构的通信协议最高可实现单通道12Gbps的速率(GMSL3)。
GMSL技术在现代汽车视频互连众多性能的基础上,提供高宽带、功能丰富、设计灵活性等优势,支持无人驾驶系统等未来汽车的设计需求。GMSL链路完整性和诊断功能提供了可靠的链路性能监测,对汽车安全系统的设计非常重要。GMSL串行器和解串器支持长达15m的屏蔽双绞线(STP)或同轴电缆传输,串行器和解串器IC均内置扩频功能,以改善链路的电磁兼容(EMI)性,满足汽车行业最苛刻的电磁兼容(EMC)要求。

三、改为单独触摸中控屏工作

两个屏的接法

两个屏的接口到MAX96752之间,对地都接有一个电阻,测量阻值为50K

车机的接口:
在对应的接口上,对地都留有一个对地的空焊位

在仪表屏输出的接口上接一个50K的电阻

测试可以让触摸中控屏单独工作

工作现场

测试使用U盘看图片、放电影都正常

这里,所有操作都要通过触屏操作。

理了一下线,到方向盘的线中,有音量调整一相关线。

四、增加外接音量控制

对到方向盘的绿色线进行测试,悬空时,3.2V左右,对地接不同的电阻,有不同功能的控制。

对白色和紫色线测试,悬空时,3.2V左右,分别对地接不同电阻,没有反应。
对其进行组合测试,发现对下降沿时序有反应,

这个时序很熟悉,有点像旋转编码器的时序,

手上没有EC11转编码器,但有坏鼠标,拆一个,由于使用时间在长,触点很脏,

清理好,看下结构,

焊接好,对地接220欧姆电阻,进行测试,

可以控制音量了

拆改一个鼠标吧,

改好测试,左中右键功能达到预期效果,可以控制音量大小、进行搜台、转换波段、静音功能。

操作方法如下

交作业。

口罩期过去快一年了,大家的生活逐渐回到从前的安详了。
祝坛友们天天快乐!!
谢谢观赏!

网友:
你好,我是车机厂家的HR,jf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发财

网友:
看来jf是憋疯了,这几天不发帖氧啊,一来就发这么复杂的

网友:
厉害,这都能理出来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还是看的津津有味

网友:
谢谢分享,这都能研究出来,话说原来过一段时间就不工作是不是因为悬空受干扰了?

网友:
非常棒,车机可以再利用起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讲解详细,收藏学习

网友:
技术不 错,分析的很详细,单屏车机可以改着玩了

网友A:
技术帖,应该花了不少时间 那个时序图就是标准的旋转编码器时序,现在中控音量就是个滚轮旋转编码器,实在不行也可以买个蓝牙遥控器更省事儿~

网友:
高手发贴就是不一样

网友:
现在的车机都这么复杂了,楼主接个大活

这是车机改成平板使用啊,还魔改了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帖,应该花了不少时间 那个时序图就是标准的旋转编码器时序,现在中控音量就是个滚轮旋转编码器 ...

蓝牙控制还真没想到。
这个车机有两个USB口,当时忘了试试接上鼠标和键盘的情况了。

网友:
牛人,弄到这程度了

学习了

网友:
12寸大屏,这车机算是比较高级的了,三菱的车是不错,可惜三菱又要跑路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种串行传输,会不会以后被光纤代替,总感觉这样标准就是要卖专用芯片挣钱

网友:
集成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改进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
车机的效果为什么大多很好?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