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板系列之七(老式摩托遥控接收板)

楼主(2023-10-31):
这也是一个老古董了,多年前的踏板摩托遥控接收板,那个时候技术还没有这么先进,用了好多芯片,使用拨码开关设置对码,要是现在,一个单片机解决问题了。

踏板摩托车上的遥控接收板

还带了个尾巴,年头太多了,记不起来是我改造东西加的还是原来带的

这个尾巴上有555芯片,实在记不起来了,这个尾巴干嘛用的呢

元件很密集

看接线不像是我改的

先拆小尾巴

全部拆完

板子两块

电阻一堆

二极管,可能还有一个或两个稳压管

瓷片电容,左边那5个是什么电容呢?

这桔红色的是什么电容呢,它有什么特点呀?

那个时候已经会打磨芯片了,拆下来也没啥用,不知道型号

风枪用得太急了,拨码开关都热变形了,拆了也是白拆,还得扔

一堆三极管,好几个型号

中间那个FOR1B不常见呀

电解电容

7806也不多见

螺丝几个

这是多少频率呢?

拆板以来,弄了这么多料。

还有一些,还得拆一阵

本贴完,谢谢关注!

楼主:
这是什么管子,百度都不认识它。

网友:
拆下来也没用,

网友:
看起来是没什么能用的了

网友:
楼主拆的这些东西,真是有些年头了;那是五个钽电容,但是这样的电容应该用在音响电路中才对。

网友:
for1b,从未见过---在见到这个帖子之前.

网友:
又拆了不少器件,一看最后还有一堆没拆的板子

网友:
旧件放在一起很难找,翻找时间久了标识会磨得不清晰,

网友:
又拆了个有时代烙印的板子。

网友:
又得一堆零件,好~

网友:
分拣一下,还是有许多用得着的

网友:
以前的这么复杂

网友:
你这真不负垃圾佬盛名

网友A:
3.579545那个时代的烙印,估计这辈子都烙在脑子里了。

网友:
集成度不行啊

网友:
FOR1B是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79545那个时代的烙印,估计这辈子都烙在脑子里了。

这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最早的NTSC电视制式的标准用的3.579545的晶体,以至于后来很多东西上都有它的影子。钟表一般是32.768K也有用4.19M的

网友:
这确实是老古董了!

网友:
FOR1B丝印太老有可能是工厂内部型号,测一测两脚之间有没有二极管特性,三极管,可控硅,稳压器等

网友:
拆拆心安,有点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