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碳性电池为什么漏液情况少了

楼主(2023-10-31):
小时候的记忆中,手电筒的电池经常发生漏液,有时是稀水,有时是脓一样的白糊糊。只是手电筒里面漏过电池液,寿命就不久了,慢慢就会生锈了。现在的电池怎么没见过漏液。最近家里的燃气灶不打火了,最后换了电池,问题解决了。闲来手痒,拆解探究一番。

可以看到,现在的电池都是用塑料密封过的,内部的锌筒很薄,中间大部分已腐蚀光了,两头还剩下一些,可看知道确实跟小时候砸开的电池薄多了,密封工艺做的不错。

网友:
涨姿势了,原来如此。

网友:
以前就是锌做负极也做外壳,腐蚀完就漏了

网友:
你用焦耳小偷干电池,南孚电池都得干漏。

网友:
现在的啥福漏液真是厉害啊!我妈买了两节,还在包装里,两节电池就漏得长白毛了.

网友A:
碳性电池的容量要大些吧

网友:
别说碳性,碱性电池超霸的真是漏液王啊,用着用着就漏了。我的博朗耳温枪、罗技鼠标都被搞坏过。现在用金霸王的,还有国产双鹿的,从来没漏过。家里松下暖风机、吸顶灯遥控器里原配的松下碳性电池,索尼电视遥控原配的碳性电池,放在里面十来年也不会漏的。还是价格和工艺的平衡问题。

网友:
不如以前的耐用

网友:
现在漏液的少吗,某环也见过好多次漏的

网友:
碳性电池有两种制作方式,比如在5号电池上在标记上分为R6 和 R6P
一种是用的糊状电解质涂在锌桶和锰正极中间,一种是用卷纸工艺吸附电解液填充
第一张比较容易漏液

网友:
我以前有一些电池,还没用,也没过有效期,自己就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性电池的容量要大些吧

碱性电池容量大,大概是碳性的6到7倍。

网友:
有两种电池,锌外皮和铁壳。
你还是见得少了,我这城市做电池出名的,见过碳性漏,碱性也漏,在工厂打过工的都不敢将电池长时间放在电器里面去,因为知道国产电池的防漏根本不靠谱,由于成本限制不能做到防漏。

网友:
电子闹钟用碳电池5号刚換下漏水刚清理换新的杂牌不能用便宜没好货

网友:
漏液的电池不知毁坏了多少电器,估计也不好解决,不然早就解决了。

网友:
碳性电池一般很少漏的

网友:
现在见的最多的是南孚漏液王

网友:
电池漏是正常的

不漏反而不正常了,极为罕见

网友:
也可能是电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