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做爆玉米花,吃货不浪费,剩的再下铁锅,烧焦了也没爆出个花来!

楼主(2023-11-01):
又很久没发吃货福利了,这次来个简单的:爆玉米花
网购的几块钱的爆裂玉米,第一次用这种,不知道怎么样

大碗先倒一半

玉米配玉米油

不知道用量,先随便倒点

再加点白糖

搅拌搅拌

大碗扣盘,免得没法收拾

微波炉100%先打4分钟,不够再加

没啥动静后揭开看

玉米花看起来还行吧

但是下面还有大概40%没爆出花来,再加1分钟也没出多少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剩的再下铁锅,结果烧焦了也没爆出几个花来!

算了,这样子总不能还要继续熬玉米粥吧
爆米花口感一般,而且产出率估计仅60%多点,看来这个“爆裂玉米”没啥意思呀,完全没有吊起吃货的胃口

网友:
混入其它品种了

网友A:
可能是玉米品种问题吧,以前买过包装好的微波炉爆米花,按要求加热后最多剩下一二十颗没爆开的

网友B:
没爆的玉米粒梯次利用是可以的,破壁机打碎熬粥没问题。但是不能是烧糊的。

网友C:
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有压力的要求呀,先加压,突然释放压力就炸开了。

楼主:
估计品种不好,不是那种容易爆的

网友D:
大概元首有些糊涂了,两种加热器具的加热方式不一样,微波炉加热是由里到外、铁锅加热是由外到内,所以爆米花的程度肯定不会一样的:微波炉的米花肯定会爆的好一些。

网友:
这。。。烧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品种不好,不是那种容易爆的

你太单纯了,上当了还替商家说话。

网友:
坑谁都不能坑元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玉米品种问题吧,以前买过包装好的微波炉爆米花,按要求加热后最多剩下一二十颗没爆开的 ...

嗯嗯,也撸过几包你说的那种,确实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有压力的要求呀,先加压,突然释放压力就炸开了。

是玉米内部的水分被加热气化,内部压力大于破坏外皮的力,于是撑开外皮,才变成爆米花。
爆不开的很可能是太干燥了,内部没有足够的压力。
加压再降压也能让气化体积增加,内部压力也增大。只不过现在的玉米经过品种改良,直接加热就能爆,不需要专用加压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爆的玉米粒梯次利用是可以的,破壁机打碎熬粥没问题。但是不能是烧糊的。 ...

是呀,已经在铁锅里糊了

网友:
虽然没有肉,但中午看见也觉得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太单纯了,上当了还替商家说话。

没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存放时间长了。

我妹妹开餐饮店有爆米花卖。那个玉米陈了就会好多爆不出来。然后就我都捡走回家给煮粥了。 都是一个供应商的,新玉米就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有压力的要求呀,先加压,突然释放压力就炸开了。

据介绍这种是专门用来常规加热爆的玉米品种,不需要像老式那种罐子来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元首有些糊涂了,两种加热器具的加热方式不一样,微波炉加热是由里到外、铁锅加热是由外到内,所以爆米 ...

好像包装上的说明也是可以用铁锅的

网友:
砖家说:不是微波炉不行

是玉米粒不行

网友:
没弄过这个,参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