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可调电源只显示电流

楼主(2023-10-31):
龙威可调电源PS-305D,开机有时正常,有时开机只显示电流,CC灯亮,电位器已换过,求那位大神提供下思路。
解决方式:1. 准备用酒精,清洗下中间的切换开关,

方式会一,一试,最后解决的话,会写明维修过程,方式。
谢谢,大家。

网友:
输出短路了,或者电流采样电阻虚接了

楼主:
我量下的输出的二极管,

网友(2024-03-20):
输出的二极管坏了!!!曾经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