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隔壁老王买了几个手环,运气不好有点惨全坏。

楼主(2023-10-31):
想着评价都是电池有问题,还没体验过手环。电池都准备好了焊好后木有反应,开机也按了。有点惨。看来不懂这电路真不能碰,还好价格便宜。有明白的可以给个参考有空我在试试。

网友:
捡便宜也有风险

网友:
他家东西一次少买几个基本都是好的,一次买多了就会有很多坏的,懂的都懂

网友:
不懂这电路真不能碰

网友:
是不是要充电激活一下?

网友:
售后故障机?

网友:
这类电子产品的故障机还真不能捡漏太小也不好修

网友A:
没必要换电池 电池都是好的

网友:
老王老五老兰这几家越来越坑

网友B:
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网友C:
电路板有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电池 电池都是好的

我本来也以为。冲了下4.2v。电压上来。没几秒就1.5v降下去了。我一看真是电池问题。换了块电池。这会电压对了4.08-4.1几。但还没有反应。说明书看了开机按3秒。不说3秒。30秒的都试了。哈哈。还是木有反应。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电池 电池都是好的

还找朋友找人拿的厂家电池,弄的好电池.想着能有一块手环能弄好就满意了。结果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有点简单

简单? 咋能弄亮一块 ^_^有办法?

网友D:
电池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阿~  我的心好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坏了吧

确定电池电压正常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以为。冲了下4.2v。电压上来。没几秒就1.5v降下去了。我一看真是电池问题。换了块电池。这会电压 ...

如果电池电压还有电,这种情况把电池线断开,然后再给主机供电,再试试开机 ,只要成功开机,接下来基本就会正常

网友:
开机按键也许不通

网友:
检查开关没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