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行车脚踏板轴档?从哪儿买?

楼主(2023-10-31):
最近发现自行车脚踏板有异响,用力加油时有发梗的声音,不好判断是左是右,修车老大爷说有间隙哐响正常,我怎么感觉都不正常,遂自己修之。其实儿时已经轻车熟路了,奈何现在懒了,拆之、清洗、打黄油、装配,果然发现一个叫什么好像叫轴档的偏磨严重,到件后还得再拆一次,哎。可是可是,找遍整个网卖家都说没有卖这个的,虽然看着像。自行车是日本川崎内三速的,难不成只能换整个脚踏板?请各位帮找找从哪个能买到这个轴档,节约点钱

低碳节能,绿色出行

网友:
不懂这个能换个思路,轴承加螺母可以么?

网友A:
换个思路,换大一点的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换大一点的珠子

可是如最后两张图,这个东西都烂了,换大也不行吧?

网友B:
建议直接买个带轴承的踏板,也不贵

网友C:
用手淘的拍照搜索功能试试看,万能的某宝啊说不定有惊喜的

网友D:
你左右脚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淘的拍照搜索功能试试看,万能的某宝啊说不定有惊喜的

能找到差不多的图片,但发照片给卖家都说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买个带轴承的踏板,也不贵

可以考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左右脚换一下就可以了!

我也有此想法,可以试试

网友:
找个修自行车的要两个

网友:
照片看轴上已经磨损过度了,换个脚踏吧

网友E:
都节约了  那干脆点    直接共享单车拆俩用用

网友:
查了一下,确实找不到,可以量一下尺寸,有合适的轴承能换就方便了

网友:
现在的脚蹬子里面都是轴承的,你那是老式的,是在不行就全换了吧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节约了  那干脆点    直接共享单车拆俩用用

你是个狠银呀!

网友:
买个差不多的然后手搓,估计大概需要一个小台钻吧

网友:
是珠档磨损变形了吧?估计不容易买到专用的,还是直接换脚踏吧。脚踏算是耗材,十几元的品牌货也能用不少时间了。

网友:
实在买不到把轴套改成轴承

网友:
您只有去淘宝搜一下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