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插错内存了,2代和4代内存条竟然一样可以插进去

楼主(2023-10-31):
(图片)

网友:
插进去能启动?

网友:
这么巧防呆防反缺口居然一样位置吗

网友:
金手指密度不一样吧,不过防呆口不应该错开吗?

网友:
不可能吧!!!除了缺口那有防呆外,还有其他地方有防呆防接错吧!

网友:
插进去,但两边的锁卡不上吧

网友:
插进去能启动不

网友:
金手指的排列不一样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隔代亲吗?

网友:
插不进去的,2代的豁口比4代的要偏左一点。

网友A:
还好我读书多,不然被你带偏了

网友:
不明真相,LZ应该吧插在主板上的图片拍出来才算真的验证过了

网友:
被你带偏了,应该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你换条时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读书多,不然被你带偏了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网友:
没开机吧,开机还不得烧了

网友:
看起来四代的金手指更密集些。

网友:
看到第一张照片还在想会不会烧主板,看到后面的回复发现被带偏了。

网友:
有些许差别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