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KENWOOD MX-500 卡拉OK机

楼主(2023-10-31):
KENWOOD MX-500

网友A:
看起来不能连接音箱的啊

网友:
貌似没得点唱,是单纯的话筒及音乐音频处理吗

网友:
做工真不错,同时期国产的部分机子飞线漫天

网友:
好像是话筒前级效果器,看着不错,后面接调音台或者功放,好的话还有用途。

网友:
前几年拆一个这样的机器里面还有一张1G的SD内存卡呢

网友:
很正常的中规中矩的做工,不知道能否正常使用,感谢拆解分享

网友:
健伍的面板也做的这么花哨。

网友:
就一个卡拉OK前级,变压器好小个

网友:
这机子太老了,混响还是3102和3208的!

网友:
还有彩屏呀!

网友:
建伍的标,效果怎样

网友:
机器很OK的啦

网友:
有些带硬盘拷贝好多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能连接音箱的啊

这就是个前级……

当年很多都是前后级分体设计,前级负责所有小信号处理,后级就一shǎ功放(只有一路输入和简单的音量旋钮)

网友:
这是建伍的一个功放吧

网友:
内部很干净,那时有钱人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