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IC型号:荣事达破壁机RZ-1868B(已修好viper12a )

楼主(2023-10-31):
维修:荣事达破壁机RZ-1868B
故障是无电无反应,拆机后确认是电源板问题。
检查前级高压部分正常,后级无输出。用可调电源接输出端电容,正常可显示,可调整按键界面。
于是把重点放在检查电源管理部分。
经查,22R电阻烧坏,二极管4007烧坏,电源管理芯片全短路(烧坏)。
如图,皆用红圈标示出来了。
22R、D4007都容易换,随便料板找来换上就行。
奈何这个管理芯片是个打磨片!!!!
怎么换!
求助万能的坛友,IC型号能提供一个吗!!芯片脚是八脚,一边全通,一边是两脚焊一起的。另两脚独立的。即是四脚芯片?
没办法,想去某宝看看人家的图片,奈何不是也是打磨的,或就是像素太低了,无法看清!!

结合坛友的分析,仔细检查了各个部件。最喜欢这样的板了,板上标示了每个元件的型号及参数。极大地方便了维修!
特别感谢jsawar 提供的电路图。料板找个  viper12a 代换,换上烧坏的其他小件,正常供电了。重新组装后正常使用中。
主要是原件是22R的电阻,因为接连烧坏了两个相近阻值的,只能找到了一个46R的代换上去。问题应该不大。
再次感谢大家/
以下是正常供电图及烧坏的部件~~~~~

网友A:
根据脚位找匹配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脚位找匹配的芯片。

怎样根据脚位找匹配的~~~功率大小要不要注意。

网友:
有点象我之前研究的TNY27X系列的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根据脚位找匹配的芯片。

跑一下电路与下图是否相符

网友B:
原边反馈直插芯片找找就是了,不难找的。实在不行就改一下。。。
不过图片这种不用采样电阻,直接通过MOS电阻采集电流的方案的确正规厂家可能没法做。。。

这玩意空间这么大,又是单电源,整个12V电源模块就是了,塞个12V 0.5~1A光猫之类电源进去不行么?

网友C:
让商家上高清图确认能否换,不给图换一家问,都不给,7天无理由看清后申请退货

其实就是个5v开关电源,确认后级无短路可以 尝试断开板上5v电源输出直入5v电源试试---一般的usb充电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电路与下图是否相符

谢谢!我试试跑一下,基础知识不扎实修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电路与下图是否相符

论坛到处有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边反馈直插芯片找找就是了,不难找的。实在不行就改一下。。。
不过图片这种不用采样电阻,直接通过MOS电 ...

原边反馈直插芯片?什么意思。提供的思路也不错。但修好原板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商家上高清图确认能否换,不给图换一家问,都不给,7天无理由看清后申请退货

其实就是个5v开关电 ...

聪明~!!也不失一个办法“

网友:
百度了一下  12脚短接的电源ic   貌似viper12a/22A或兼容ic

仅供参考

友情提示,维修开关电源最好整个维修插座,至少串白炽灯,否则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
5,6,7,8脚连在一起的电源芯片很多,找一个相似的换掉就行了,功率都差不多

网友:
自己跑下线路画下来对比下

网友:
坛子大神真多~

网友:
学习了以后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