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有好用的USB无线网卡推荐,支持WiFi5或WiFi6?

楼主(2023-10-31):
大家可有好用的USB无线网卡推荐,支持WiFi5或WiFi6?OPENWRT支持或能找到编译的驱动。

网友:
支持OP驱动??难不成要放在软路由上发射无线用?效果很差的......

网友A:
RTL8821CU,RTL8822CU,RTL8832AU(WIFI6)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驱动了,我同事测试过的

网友:
目前最好的网卡应该是MT7916,双频WIFI6,3*3 MU-MIMO 最大链接速率2.4Gbps,最大发射功率可达+17dbm,完全不输家用路由器

网友:
水星双频无线卡很不错。

网友:
以这个成本(包括商品的购买成本,折腾的精力成本等),感觉不如加个AP。

网友:
腾达u18 rtl8852au wifi6 2T2R

网友B:
搞一个路由不好吗?信号也好

楼主(2024-01-18):
引用 网友A:
RTL8821CU,RTL8822CU,RTL8832AU(WIFI6)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驱动了,我同事测试过的 ...

测试了一堆,性号和稳定性都差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路由不好吗?信号也好

可以当作无线路由器,而且还能同时挖矿,挣的钱能管宽带费。

网友:
买新不买旧

网友:
无线网卡大量数据吞吐很容易引起网卡发热,然后引起更多问题

网友:
加多个路由正解

网友C:
AP6275P   我司调过安卓PCIE 接口,理论上接USB 3.0 也能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6275P   我司调过安卓PCIE 接口,理论上接USB 3.0 也能调通。

我到时买个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