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7804不支持onvif协议吗?

楼主(2023-10-31):
海康7804硬盘录像机接路由器,支持onvif协议的摄像头连路由器WiFi,没有交换机,不能用吗?我在京东上问海康客服,客服说没有型号支持这么用,必须要有交换机才能用。问别的大华的tp-link的都支持,怎么海康的会不支持,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摄像头传输还是有线稳定可靠

网友:
海康的NVR应该都支持onvif协议的,先查下那个摄像头IP通不通吧。

网友A:
国内品牌不支持很正常,用私有协议才好推广自己的app,现在很多摄像头为了卖云服务连web后台和本地网络存储都不支持了,吃相太难看

网友:
onvif要正确设置端口号,不同品牌的不一样。NVR一般不能自动识别。要手动设置。

网友:
onvif要正确设置端口号,不同品牌的不一样。NVR一般不能自动识别。要手动设置。摄像机中还需要新建用户,才能使用的!非同一品牌的摄像机不兼容很常见的,就是同一个品牌的,新老机器和设备也有不兼容的!

网友:
几乎所有路由器都能当交换机

网友:
摄像头要直接接录像机

网友:
摄像头支持吗

网友(2024-03-28):
只要设备支持onvif,在一个局域网里,管他有没有交换机都可以

网友:
可以的,用电脑的浏览器装上插件,把摄像头的所有参数设置好,比如激活、IP、端口、帐号密码等,然后在录像机照着参数设置就好了,如果是可以添加但是没有画面的话要注意把H265关掉

网友:
现在只用tp的了,就为了onv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品牌不支持很正常,用私有协议才好推广自己的app,现在很多摄像头为了卖云服务连web后台和本地网络存储 ...

吃相太难看

网友(2025-01-29):
我的都支持,4.0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