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老是掉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31):
机柜上共装有25路摄像头,掉网时毫无规律,掉往后只要重新启动就又能联网,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服务器,网络堵,接触不好。性能不稳等。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故障描述的有点不够详细,不好判断,重启摄像头还是重启录像机,查查交换机

网友:
随机掉一般带宽不够,固定掉排除电源,接头,摄像头本体

网友:
带宽不够的话,一般能在通道管理里,看到剩余带宽.可以判断是否因为波动引起不足.降低子码流参数也许可以搞定.
另外还可以考虑是否POE供电引起的.再则就是水晶头了.
录像机,摄像头的话,可以考虑升级固件,看看有没改善.海康有批量配置工具.操作起来也不难.
最后就是替换法,更换配件了

网友:
随机掉还是带宽不足的几率大

网友:
先从电源查起,先保证电源的质量再说

网友:
废了原来的,再重新安装一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