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美的官方店电水壶退货了,垃圾

楼主(2023-10-31):
今天收到美的的官方旗舰店寄来的电水壶,看了一眼马上就退掉了。。。里面的不锈钢内胆 非常的薄。。。为了掩耳盗铃 还做了卷边 不怕恶心的自己去买一个,然后和你家老款的对比一下。。。。。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害怕不锈钢底会被烧穿。。。。

最新情报:今天到实体店去看了一下,完全不一样的质量,好很多,价格也贵几十 。这东西有个笨办法,一是看重量。二是看那个出水口过滤网那个孔可以看到内胆厚度。以前不相信线下线上产品质量有区别,现在有点信了。

网友A:
你想它的内胆壁有多厚?

网友:
九阳苏泊尔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它的内胆壁有多厚?

这种水壶谁都用过几个。。。。只能说现在的新产品真的垃圾。。。。我后来没办法又买了个老款,就是不带塑料外壳的,全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它的内胆壁有多厚?

我估计也就0.3毫米可能还不到。。。。

网友B:
这价格你想咋样?买其他牌子也一样。美的还算是小家电里中规中矩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就0.3毫米可能还不到。。。。

0.0000000003毫米,正常使用的话,绝对可以用1000000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你想咋样?买其他牌子也一样。美的还算是小家电里中规中矩的了

问题是以前老产品可不是这样的。。。。前面两三年买的,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C:
我买的九阳50多的,都6~7年了,妥妥的,不知道多厚。

但是切记一点:开关不能再手柄上方,手柄上方不能有开关。

一定要买开关再手柄下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九阳50多的,都6~7年了,妥妥的,不知道多厚。

但是切记一点:开关不能再手柄上方,手柄上方不能有 ...

手柄上方有开关的容易坏是吧。

网友:
当年登月的阿波罗飞船也是一锤能打穿的外壳,还不是成功登月了。
厂家都是只要材料够用就行,就像电水壶的国标最低要求是304含镍8%以上,很多厂家就只要8.1%甚至8.0%(志高)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九阳50多的,都6~7年了,妥妥的,不知道多厚。

但是切记一点:开关不能再手柄上方,手柄上方不能有 ...

我这个奥克斯可能有十几年了,突跳开关就在手柄上方,从来没烧坏过开关,倒是下面耦合器上下都换过,几乎都是壶下面超温触点与底盘上的插头烧坏

网友:
都是套最便宜的,坏了就换新。都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老货确实好一点,我把同事2个坏的热水壶拼成一个还能用。

网友:
假的一看就是

网友:
单位上的采购买了一个比这还可怜的开水器,底部加热部分和壶壁材质不一样,加热时接口漏水,烧出来的水有难闻的味道。

网友:
薄厚有啥意义 我家那个壶好好的  加热管断芯了

网友:
反正我家的一个美的电水壶我觉得质量还可以。

网友:
外型还是挺美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