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事做了几个表笔针头

楼主(2023-10-31):
没事做了几个表笔针头

网友A:
针头和端子应该焊接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知道用的时候会不会晃

网友:
牢固不牢固啊

网友:
发现网上有卖的可插拔表笔针头。

网友:
感觉改成特尖的比较好用

网友:
不错,就是感觉不够尖,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外接头要确保接触电阻小,才能测量准确。

网友:
可伸缩的,接触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头和端子应该焊接吧

焊接了啊

网友:
这样做时间稍长就会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
这个是纯铜的材质吧

网友:
这个方法还不错

网友:
可拆卸的针头?不错

网友:
笔尖用什么材料

网友:
特尖不好用,昜弯,还是现在这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