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纳拓电筒换灯珠,失败。

楼主(2023-10-31):
浏览本站大神拆解拓纳手电筒的拆解,本人的手电筒主灯不亮,想来能拆解找到个替代灯珠。拆解后,按大概数据寻找替代灯珠,据说一千明流,能找个7/8百的替代也可以哦,无耐只找到据传是,湾湾晶元,尺寸功率基本合适,就是厚度厚了许多,想着可以改造一下给装进去,5/6明流,最后没想到原装LED复活了。感慨忙乎了好几周,拆机,找替代品,改装,都用不着,原装装回。

网友:
位置比例失调

网友:
感觉是暴力修复方式,换灯珠需要尽量性能指标一致,但是实际维修过程中比较难保证

网友A:
这种垃圾货驱动就是垃圾,没啥可换的。

网友:
手电筒的外型挺好看的

网友:
暴力拆机就不防水了

网友:
动动手也好

网友B:
这不就是5050灯珠嘛  一般不确定的灯珠直接量尺寸    基本都能找出来一样尺寸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5050灯珠嘛  一般不确定的灯珠直接量尺寸    基本都能找出来一样尺寸的替换   ...

亮度达不到的吧

网友:
经验增加了

网友:
手电筒还挺好看的

网友:
同用纳拓手电路过,电路是优点,灯珠太拉跨

网友:
现在手电筒款式真多,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好的维修的极少。

网友:
这个对温度很敏感

温度高了,焊盘会烧坏的

网友:
手电筒挺好看

网友:
温度高了,焊盘会烧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度达不到的吧

就一点散热  怎么会达不到呢  5050功率大的有30瓦  小的都10瓦    还怕你一点电池带不动呢  带动了散热都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货驱动就是垃圾,没啥可换的。

类似楼主元宝透镜调焦手电,我买过2种,1种电路仓收口铆接难换驱动板,灯珠基板特别小,找其它3535灯珠,电磨裁切基板开焊盘换上,另1种电子开关,电路仓在后部没配件。

网友:
看起来结构挺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