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保护板拓邦保护板破解和修改串数教程

楼主(2023-10-31):
针对那种到手是20串或者串数和实际使用串数不一样的上位机设置教程

首先不要接电池,因为和你的串数不一样,接了就直接保护了,插上485模块,按照图片接好AB线。把软件打开,按开启串口。
直接在b-和b+接上48V以上的电压,不要接采集排线,手速要快。只有几十秒的时间设置,马上点批量读取参数,然后进去换电那里读取,把充电匹配勾去掉点设置,然后参数那里设置你对应的串数点设置,如果来不及设置就断开了,就断电等几分钟再上电重新来一次,因为第一次已经读取了,现在不要读取,直接改需要的串数点设置,成功后就可以按照你的串数接好采集线,之后就不会断开了,随后设置其他的参数

网友:
楼主是好人,鉴定完毕

网友A:
采集线接线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线接线方法呢

采集线接线方法
这个就得另一个帖子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这些资料价值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集线接线方法
这个就得另一个帖子了

期待另开

网友:
能不能推荐购买铁塔电池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集线接线方法
这个就得另一个帖子了

软件也开个贴

楼主:
好主意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集线接线方法
这个就得另一个帖子了

你这是金水贴呀

网友:
天邦达可以吗?有教程吗

网友:
采集线接线方法
这个就得另一个帖子了
收藏了

网友: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才是技术贴,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