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白光改成兼容jbc210烙铁头

楼主(2023-10-31):
前两天弄的有安全隐患。用的干簧管来切换电压不安全,随便动下磁铁跑位了会照成JBC烙铁头失控烧红。

买的5P航空头到了得好好的改一改了,用手柄来切换电压还是杠杠的稳定安全。

我自己焊的白菜白光控制板是用的最简单的358电路,改成支持jbc烙铁头只要在运放的3脚接根线到烙铁头顶上的电热偶极就可以了。

我以前把电源指示灯和工作指示灯用胶水粘在开关处,很醒目也比较美观。

由于我是定义4和5短接就是JBC模式,所以在jbc烙铁接头处之间短接4和5脚,这样就电压选择了。

补充内容 (2024-3-28 11:18):
这是用的245的头不是210的头,标题写错了。

网友:
N沟道带自举,和我的电路一样

网友:
看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有时间了可以试试

网友A:
大师好久不见

茶近日开始学习您的4串变压器板   mos管周围非常简洁  据您说是电容驱动
是不是因为每串(电池或电容)的电压很低  所以mos电路可以那么简单?

网上某些教程里建议mos电路里采取多种补充的电路 图腾柱啥的  好象是为了防止驱动不彻底?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好久不见

茶近日开始学习您的4串变压器板   mos管周围非常简洁  据您说是电容驱动

用低压值开启的MOS管就可以了,低压的4.5V就完全开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低压值开启的MOS管就可以了,低压的4.5V就完全开启了

好的

网友:
jbc210是两线制的吧?

网友:
经验之谈,有时间了做个玩玩

网友:
那块洞洞板贴片搭棚挺猛的

网友B:
电压怎么切换???

网友:
贴片元件搭棚的板很有特色啊,大神果然厉害。

网友B:
能不能固定12V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固定12V使用?

没控制电压容易烧了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怎么切换???

电源的TL431分压电阻找出来,并个合适电阻上去就降压了

网友:
这个很方便了

网友:
感觉改210应该蛮好,功率比245小,使用大方向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升级版就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