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E 8.03 All in one安装布局

楼主(2023-10-31):
硬件配置:
技嘉B360M主板
i5 8600k 六核12线程
内存 16+16+8 = 40G
网卡 1 板载rtl8118,2 PCIE插了一块i225v,3,USB的2.5G网卡
显卡 ARC a380
储存 PNY nvme 1T,SLC 64G SSD,88se9230 阵列卡接了4块8T硬盘组成Raid0
方方正正大机箱,分上下两层,楼上主板,楼下硬盘盒电源,前后都有大风扇(静音)

最开始,我是打算只用Windows做NAS的,因为只是家用,不对外。
功能诉求:
1 Emby转码AV1,
2 24x7不间断BT,全是4K和3D,还有VR,
3 家人手机和电脑的文件同步备份

看在硬件直通的功能,一开始先安装ESXI 8.0u2,安装了三次,每次最后一步都有红色报错,是CPU核心,有时3和4错误,有时1234错误,有时1和2错误,但重启后进入了后台管理界面,除了USB网卡外,其它硬件都识别了,但是,鼠标点击一些选项没有反应,点击输入许可证也没有反应,但没有死机,可以点开一些栏目。放弃。

PVE的linux已经是6.2了,可以支持a380显卡,显卡直通当然可以顺利用上转码AV1了。
规划:把核显UHD 630直通给虚拟机黑群晖7.2,独显a380直通给虚拟机Windows做Emby服务器转码用。

安装顺利,没有任何报错,进入后台,看到了硬件里的核显和独显。

核显直通,是很繁琐的,还导出主板bios的核显信息,集成到PVE里,做了VBIOS,最后,顺利启动了群晖,但是,经常温度过高而报错,用SSH又是root又是修改的,也没有改善
这是巴西ARPL的引导安装,我用的918+,因为已有合规的正版SN。

88se9230 阵列卡接了4块8T硬盘,在阵列卡的BIOS里组成了Raid 0,要的是速度
安装这阵列卡,要在主板bios里关闭usfi,全部用CSM,保存重启后,立即敲打键盘CRL+M,配置好硬盘后,重启,回到主板Bios里,关掉CSM,启用UEFI,因为不用阵列卡做启动盘,只用于存储数据,但是,我试着Windows11和Server2022安装时,就认出了阵列卡以及Raid0总容量。
SLC的64G SSD硬盘安装PVE;88se9230 阵列卡和1T的nvme直通给了群晖,后者做了读取缓存。

硬盘7 是88se9230阵列卡的硬盘空间,因此群晖里不用再做Raid,Basic就可以了。
nvme的直通有些麻烦,要进群晖用root权限进行修改,用的winhex编辑,把查到nvme硬件编号编辑进去,让群晖正确识别。

这是虚拟机里群晖空载状态,温度的确有些高,我摸了机箱外壳,还真热。CPU满负荷,3.6GHz在跑?暂时不知道怎么优化。

我的实体机群晖916+频率只有1.2GHz,一直在BT和emby没有转码直播,温度却有60摄氏度,更高。
打算就撤换到虚拟机里的群晖918+里,但是目前不确定不确定能否稳定运行,目前还没有开启虚拟机的Windows,一旦开起来,CPU的温度怕是撑不住。
这老电脑,本来是给孩子们用的,淘汰了,我拿来做NAS,加了一些内存,和网卡,其它都是现成,不过,主板原来是微星的较贵的主板,却老是开不了机,听人说微星主板的供电一直有问题(例如平时好好的,一旦长时间不开机,就开始闹腾),换上了二手的技嘉主板。

如果继续使用这个平台,优化优化能长期使用不折腾,我就编辑这贴分享详细的安装步骤。
目前看难以解决的群晖温度问题,机箱也的确暴热,可能会改用Windows系统做NAS,更完善的硬件驱动,同步软件也多的是,尤其是intel的ARC驱动在Windows里的编解码能力是很优秀的。

今天决定放弃了,不过,终于亲密接触了PVE和ESXI。也顺利做了显卡直通,但是,黑群晖不支持CPU睿频,就算待机状态,CPU占用率也只有1%,却一直运行在最高频率。
当我虚拟运行群晖时,安装虚拟机Windows,群晖会因为过热而关机,即便进SSH把温度上限调高了两倍,还是一样。
只有把群晖关了,才能顺利安装Windows,经测试,独显a380直通也顺利编解码,前提是别开群晖。
我会另开一贴做Windows NAS服务器的过程。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支持一下楼主发帖吧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一直想玩PVE但是不会用~

网友:
我13900h ES+PVE 我用S-RIOV 虚拟显卡分身   用核显 Jellyfin直接可以硬解实时转码8K AV1

网友:
不是公司用,win应该胜任大部分

网友:
学习成本几乎为0

网友:
All in one,有时候代表着可以一锅端

网友:
我感觉还是widows好用

网友:
我用PVE做虚拟机只运行linux或者windows还是很稳定好用的。不过确实没有尝试过显卡直通这种场景。

网友:
你选的硬件确实逆天,你想想群晖开发显卡转码才没多长时间,能用核显最好,用时间换效率,ESXi8版本也是刚出来没多时间,你用 i5 带T版本+ESXi6.7 都能省一大堆事,放弃 USB2.5g 提升不明显(要么千兆要么万兆光口)NAS硬件选择,能主板自带就自带,尽量少转接,选择大于努力。
还有建议转码这件事交给终端设备来处理,你用NAS处理转码属实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