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福瑞德HABO;拆个电钻换电池,9.8元三节亿纬20P搞定!没有点焊机也So easy!

楼主(2023-10-31):
当年12v的福瑞德HABO卖疯了? 虾牌最火吧
12V电钻还是3节简单,亿纬20P 2000mah 9.8搞定!

楼主:
亿纬非刮标20P,不知应该不是次品B了吧

网友:
电池价钱不错

网友:
内阻参数一致性好,不知到耐用吗?

网友:
哪里买的啊?价格还不错

网友:
虾牌不少买的

网友:
我的虾牌今年已经扔了,闻到电机有烧焦味了,不折腾了

网友:
电池容量要是大点多好

网友:
那种电钻带的电池都是几百毫安时的吧

网友:
我买了6节拆机电池,做了两个电池包,一个电池包高强度使用大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原装的那叫一个差。

网友:
没看明白咋搞定的

网友:
也用红包搞了几节亿纬18650,目前用着还行。

网友:
电池内阻不错

网友:
三节9.8,在哪买的啊。

网友:
质量好于自带电池,顺便DIY平衡接口。

网友:
,不知到耐用吗?

网友:
虾牌也算经典了

网友:
给这电钻用有点浪费电池了

网友A:
哪有这么便宜的动力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便宜的动力电池啊?

多多上啊 论坛前阵子火的 你没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