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手机故障,无法接打电话,无法发短信,但网络正常

楼主(2023-10-31):
小米手机无法接打电话,无法发短信,亦收不到短信,但在网络开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微信、支付宝和手机银行等正确操作,不知故障原因,敬请高手指教,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后,能否修复。

网友:
有些地方,2g网络关闭了,小米手机的基带经常不更新 ,就不适应了

网友:
是不是手机卡有问题?

网友:
不支持高清通话的手机都将无法在关闭2G网络的区域拨打接听电话和收发短消息!

网友:
看看SIM卡信息那里是不是关闭了VOLTE高清电话这个选项

网友:
4楼、5楼的说法正确。去(双卡和)移动网络设置里去将“启用VoLTE高清通话”打开看看。

网友:
小米现在恢复出厂,也不能回到出厂状态了,小米现在的系统都是防回滚的。手机摔过没有?如果摔过的话考虑是硬件问题。如果没有摔过,那就只有刷机了。到官网去下载12.5的系统,据说12.5是最稳定最好用的,仔细阅读刷机教程。

网友:
手机重启过没有,搞不好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手机卡卸下来,装在其他手机上试试,估计是卡的问题。

网友:
手机没钱了吧,充值解决?要不换到其他手机上测试一下吧,再不行拿去营业厅找世界500强企业聊聊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和大妈一样。为什么不把卡放到其他手机试一试?

网友:
重新补卡试试

楼主:
手机卡用在别的手机上正常,没摔个,关机再启动也没用,谢谢大家。

网友:
手机 或者 手机卡
有 4G 上网 功能
但没有 4G VOLTE
然后,所在地没有2G 3G信号,所以用数据上网时,一切正常。但是通话或者短信时,因为没有4G VOLTE,必须回落到2G 3G进行通讯。但当地又没有2G 3G信号,所以无法通话,无法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