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TTL转USB的那些小板子 CH340 CH341很多卖的都是很阉割的 土豪金编程器好些

楼主(2023-10-31):
TTL转USB的那些小板子 一般用CH340

而CH340分S,T,R,C板。。

卖的很多是功能不全,电路不全的版本,没有串行的SDA    SCL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40DS2_PDF.html

资料都是中文的。

吹牛的多,。。。

土豪金编程器留出各种接口,以及电压选择。

网友:
大量的应用都是只要输出.输入就够了.简化版也无所谓.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我翻出我的下载器看了340G的
土豪金那个多功能下载器是341A的

网友:
如果只是要转出TTL接口中的TX、RX信号用于刷机,不管精简与否都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求转成完整的串口(比如给那些要从串口取电的编程器用,例如 JDM),那就除了信号线要全,还必须再加232电平转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用不到i2c功能,既然用不到,为什么要做,ch340后缀不同功能不同,341也是一样,功能越多越贵,你可以拿341a只当usb转串口用,但是浪费啊

楼主:
人家大概是为了省成本。

ch341也分几个版本,土豪金的是比较好的A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用不到i2c功能,既然用不到,为什么要做,ch340后缀不同功能不同,341也是一样,功能越多越贵 ...

我用TX,RX接eerprom,读写不行,上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TX,RX接eerprom,读写不行,上当了

当然不行了。。。还是了解下协议吧

网友B:
看了下只有S版的模块有i2c的功能,还要看看相应的管脚有没有引出来!

网友:
实现不了宣称的功能就退货,如果能实现宣称的功能哪管它的实现方式。
板子上10+个针脚,接出来就4个TTL。

网友:
以前买过,连不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只有S版的模块有i2c的功能,还要看看相应的管脚有没有引出来!

但便宜的几乎都不是。所以,土豪金的比较值得,能从插座里引出IIC读写脚

网友:
我上回买了个土豪金 夹上路由器芯片只能读不能写 试了很久放弃了
后来偶尔又拿出来 发现芯片夹具上居然少了一个针,  刚好不能把写保护拉到地 飞了根线到地就好了

找到商家一顿吐槽, 给我退了5块钱

楼主:
有专门的CH341A转接板,把并口都引出来了,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