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鱼跃 机械式 计步器,为什么说是机械式,请进来看!

楼主(2023-10-31):
为什么说是机械式呢,现在的计步器都是纯芯片的,而这个老式的计步器是依靠机械触点的。
请各位欣赏。
计步器功能完好,是拿出来更换电池的。

网友:
见识了,科技的进步很快。

网友:
说明这个牌子的东西有点偷工减料,设计上就是低端。以前拆过的机械式计步器,是磁铁加干簧管结构,寿命长的多,这个触点时间长了会氧化

网友:
如果是光电式或者霍尔感应,那寿命就是无限了。

网友:
用机械齿轮字轮计数的才叫机械式

网友:
智能手机普及前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点年代了

网友:
很久以前的吧,现在不会了

网友:
这种动作小了会不会记不上?

网友:
这个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见过比这还简单的

网友:
振动大了好不好多记

网友:
我见过有用水银开关的,纯硬触点的还是头一次见,寿命应该不太行

网友:
还是老式的计步器好玩,走路的时候有咔哒咔哒的声音,很是带感

网友:
你这个不叫机械式.

网友:
靠震动触碰触点来计数,所以叫机械式

网友:
一个变形后的机械式震动传感器

网友:
佩戴时有方向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