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挺讨厌这种一体铜条的空开接线方式,换空开要把总闸拉下去

楼主(2023-10-31):
如图,挺讨厌这种一体铜条的空开接线方式,换空开要把总闸拉下去,热水器用空开做开关,不不用几个月就要换,以后不用空开做开关了

网友:
怎么连接可以不断开总开关,安全更换次级空开?

网友A:
空开位置设计失败。
本来电热水器要求就是一个独立开关控制,你放到强电箱是自找麻烦。
电热水器开关承受的功率太大,一般都有2000W以上。电流巨大触点烧蚀非常快,一般带电操作不会超过500次寿命,电流越大寿命越短,要延长空开寿命可以加一个接触器,让接小电流空开控制接大电流的接触器(不过也是同样短命,只不过让接触器做替死鬼,成本还不一定省钱)。
我家的做法是给电热水器做个小电箱,让10mA漏保自生自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开位置设计失败。
本来电热水器要求就是一个独立开关控制,你放到强电箱是自找麻烦。
电热水器开 ...

留有余量,比如装一个5千瓦的开关,控制2千瓦的电器。

网友C:
一体铜条的空开接线方式,有利有弊。不过空开没那么容易坏吧,要看你买的什么牌子

网友D:
不规范接法
要是带大负载,估计铜条最前端够呛
正确应该是每个出线电源测单独走线到总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留有余量,比如装一个5千瓦的开关,控制2千瓦的电器。

也没什么用。我拆过DZ47空开63A和10A的触点大小一模一样。
接触器倒是可以选择加大电流。但是这货的寿命未必会比空开的长。这样就很坑了。正泰德力西旗舰店里的也是推荐电热水器直接用小型断路器,接触器卖得极少而且也是有用户评价几个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规范接法
要是带大负载,估计铜条最前端够呛
正确应该是每个出线电源测单独走线到总开关 ...

一把线怎么接总开关?

网友E:
电箱空间感觉好小。
经常换空开就不用一体铜条,改用分线端子。
你那什么热水器啊,多大功率,能经常坏空开

网友F:
其实不断电也是可以换的,不要拿掉绝缘条,不然容易短路,先把要换的空开下端线拆掉,再把上端螺丝拧到最松,可以保证空开拿出来时有足够间隙不会卡住铜条,拆下空开,可以用小一字螺丝刀挑底下的扣先拆下面,也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力把空开往上移轻轻拉出上半部分,再往下移
建议还是断电操作,毕竟有风险

最后问下,为啥要经常断热水器的电呢?我家是一年四季从来不断电的,如果你是有几套房换着住就当我没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体铜条的空开接线方式,有利有弊。不过空开没那么容易坏吧,要看你买的什么牌子 ...

我们这一般都用正泰、德力西等,有钱人家可能会用施耐德什么的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热水器阻性负载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箱空间感觉好小。
经常换空开就不用一体铜条,改用分线端子。
你那什么热水器啊,多大功率,能经常坏空开 ...

2000W,储水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断电也是可以换的,不要拿掉绝缘条,不然容易短路,先把要换的空开下端线拆掉,再把上端螺丝拧到最松 ...

你一个月多少电费,我两个人一个月一百多,一个两百升的直冷冰箱

网友:
储热式的比即开式的能效低。因为储热式的一次用不了那么多水,用剩下的水都浪费了白白放凉了再加热,我妈如果偶尔忘记关开关,两个人用电用热水一个月要300块电费。
我TM用大水壶烧水洗澡洗碗喝水,再用冰箱电磁炉,一个月才约50块电费。

网友:
可能是开关质量问题,买个正宗 ABB 或施耐德的开关试试,国产低成本的空开触点质量不行吧,国产普通的要是长期闭合问题还不大,经常开闭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什么用。我拆过DZ47空开63A和10A的触点大小一模一样。
接触器倒是可以选择加大电流。但是这货的寿命 ...

确实是这样,同一个分段能力系列开关的触点是一样的,只是双金属片热保护的调整参数值不一样,所以一个2000W的热水器换大电流的空开也不能增加开关寿命。本人感觉主要是开关质量问题,正泰德力西低端的开关零售价就20几块钱,触点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想用的时间长建议 ABB 或施耐德的断路器

网友:
跟闸刀开关可以切断负荷电流不同,空开触电很薄弱一般只能无载分合,频繁通断负荷电流,很快完蛋。

网友:
我用了5年都没有坏过

网友:
为啥要经常断热水器的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