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编程器固件,但是我发现WEBUI上传的固件貌似是加密的,能解密吗?

楼主(2023-11-01):
https://www.123pan.com/s/6XRxjv-cxhyv.html
能解密吗?

网友:
能加密就能解密

网友:
应该没加密,刷的时候有什么提示

网友:
一般没有加密,除非格式不对

网友:
openwrt系统吧?固件是从0x80000开始的,可以自己提取

网友:
没有能不能,只看投入多少资源...

网友:
能加肯定能解,就是方法不知,哈哈。

网友(2024-02-24):
用编程器提取的固件不加密 看解密方法 低级一点的web页面代码自带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