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T天空-优启通PE维护盘精简优化版-体积422M双系统

楼主(2023-11-01):
很多年以前,就折腾过不少PE,后来懒惰了,从03PE之后大多用成品。

网上的PE可谓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最痛恨的就是锁定IE主页之类的神操作。

后来遇到了WE PE和IT天空的优启通,都干净可靠也好用,也都是双模启动。

不同的是微PE的安装包是跟制作工具一体打包的,无法更改,替换里面的软件,而且后来X86,X64是分开的,不算台完美,虽然现在也不太需要X86。

优启通就没有上述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事网上有李鬼,名字一样,不是IT天空出品,品质垃圾。

IT天空不知道从哪天起,体积越来越大,里面一堆用不到的功能,还搞起了VIP。

于是我就开始不更新新版了,一直用2017年的V3.3版。

随着时间推移,里面的软件都更新很多版本了,于是就把这个版本里的常用软件都更新了一下,并精简了大批日常安装系统用不到的软件。

其他原汁原味,全程在火绒杀毒的环境下增减软件。

安装包压缩后422M,优盘分区:UD分区450M,EFI分区330M,比起现在很多PE动辄1G分区,还是小了不少的,比较适合小优盘使用。

V2023.1101

新增WinosInfo.exe=硬件检测\OSinfo(桌面显示工具)

优化03PE和10PE菜单,更简洁。

03PE更新WinNTSetup安装器到4.2.5。

03PE更新DiskGenius5.1

10PE更新WinNTSetup安装器到5.3.3;用于对新电脑及win11的ReFS的支持。

10PE增加DiskGenius5.5,更新后有个弊端,总显示优盘的EFI分区“损坏”实际不影响使用。

更新了CPU-Z到2.06

更新了Dism++到最新版

删除了如下软件:

傲梅

WINHEX

fast copy

everything

aida64

等等不常用软件

几个截图:

若不能下载,及时留言让我更新链接,现在找个网盘真难。

文件名称: E:\杂项资料\优启通\EasyU_3.3.2023.1102.rar
文件大小: 443790393 字节
修改时间: 2023年11月2日, 11:22:11
MD5: 9266B7637F89361089FDCB2426B2BE2C
SHA1: 672E0412A1F2B26C04BFBB42282B17BE04592141
CRC32: 0976F858

优启通的制作工具,可以制作ISO文件,然后放在VEBTOY之类工具制作的优盘里面引导启动。

下载链接:
123盘https://www.123pan.com/s/5UOAjv-vgHD3.html

腾讯微云https://share.weiyun.com/jLcEUfKJ

百度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z5-OUJwygkjazRTg1z5AA 提取码: i467

补充内容 (2023-11-9 19:25):
不让编辑了,补一下更新后的校验慢:
MD5: ACF827E857E49F5B07D45BFF64E59238
SHA1: DACD42103B3617C2C6580944B4391193BB111860
CRC32: 0D6C47D8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的说!

网友A:
优启通就是从开机到能用等太久了才弃用改微PE,微pe那个快呀,爽多了。
话说it天空会来查楼主水表不?

网友:
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B:
之前用冰封了,后来发现冰封越来越臃肿了,试试熊猫老师的,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熊猫大侠软件也耍得贼溜!

网友:
一直在用。启动盘精简版还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启通就是从开机到能用等太久了才弃用改微PE,微pe那个快呀,爽多了。
话说it天空会来查楼 ...

WE PE软件应该是内置的,不需要二次解压,所以少了两个解压的进度条。

实际对于现在新电脑来说,启动时间都可以接受。

为了提取winOSinfo我刷过一次微PE,实际速度差不多少。

优启通好在于软件外挂,可以随意更换,而且X86,X64都有,一盘搞定所有;当然,也可以不部署03PE,毕竟现在老机基本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熊猫大侠软件也耍得贼溜!

这种外挂软件的PE最好修改了,连WIM解包都不用。

直接把需要更新的软件文件名改成一样,替换到压缩包即可。

需要增加软件,就直接丢进去,然后在配置文件里面复制一行配置,然后把文件名,显示名修改一下即可。

原则就是所有外挂文件不能有重名,比如DG,一个4.5版,一个5.5版,那么文件名必须不同,对应的配置文件也对应到文件名即可。

08年前后修改PE都是光盘映像版本,修改时都要解包整个PE包,添加好后,再打包,测试。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 PE软件应该是内置的,不需要二次解压,所以少了两个解压的进度条。

实际对于现在新电脑来说,启动时 ...

对对,优启通进桌面后解压部署软件那个进度条,让我多等了10秒钟不止,实在忍受不了,新电脑也得等10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冰封了,后来发现冰封越来越臃肿了,试试熊猫老师的,谢谢老师分享。 ...

新版都越做越大。

优启通的V3.7都做到770M了,比270M的V3.3版大了2倍多,受限于优盘的速度,启动读取时间明显会增加。

所以我才死守老版本,一般也就装装系统,要什么网络之类的,配合一个带万能网卡驱动的驱动总裁之类的,装系统后能上网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优启通进桌面后解压部署软件那个进度条,让我多等了10秒钟不止,实在忍受不了,新电脑也得等10秒左 ...

所以尽量少外挂软件,尽量减小PE的IMG体积,这样在优盘的环境下才能快一些。

毕竟没人用什么高档的优盘去做个一年难用几回的启动盘。

我这老版本,精简了不少软件,这样解压相对要快一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也是用的“优启通”。

网友D:
软件下载没有速度,不知何故?
javascript:;

网友:
感觉微PE适合做二次开发,毕竟加法比减法容易的多。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下载没有速度,不知何故?
javascript:;

直接下载,公司网满速。估计网盘限制多线程。

网友:
我一直用IT天空的PE,绝对的好用,支持楼主一下。

网友:
现在一直在用优启通,以前大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