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SPUR 3008 IMR阵列卡装不上驱动求助?

楼主(2023-11-01):
从浪潮服务器拆机,得到一块阵列卡,INSPUR 3008 IMR,装在了普通台式机上,但是一直装不上驱动,从官网下载了win10 64位系统的驱动,也是装不上,一直有个黄色感叹号,求助各位大佬要怎么搞下才能正常用

网友A:
https://www.inspur.com/eportal/fileDir/active_download/platformBookZh/6904/%E6%B5%AA%E6%BD%AE%E8%8B%B1%E4%BF%A1%E6%9C%8D%E5%8A%A1%E5%99%A8%203408&3508%E7%B3%BB%E5%88%97%20RAID%E5%8D%A1%E9%85%8D%E7%BD%AE%E6%89%8B%E5%86%8C%20V1.3.pdf

https://www.inspur.com/eportal/fileDir/active_download/platformBookZh/6821/%E6%B5%AA%E6%BD%AE%E8%8B%B1%E4%BF%A1%E6%9C%8D%E5%8A%A1%E5%99%A8%203008%E7%B3%BB%E5%88%97%20RAID%E5%8D%A1%E9%85%8D%E7%BD%AE%E6%89%8B%E5%86%8C%20V1.4.pdf

https://www.inspur.com/eportal/ui?pageId=2317460&type=0

您可以在下框中通过主机序列号、产品型号、部件型号,获得与产品相关的所有下载信息

主机序列号和型号均位于设备上表面标签上

查看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inspur.com/eportal/ui?pageId=2317460&type=0

您可以在下框中通过主机序列号、产品型号 ...

看这说明好像要装系统的时候打包进去,我这是已经装好的系统装不上驱动。后面我试试重装系统。感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