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各位高人:手动打气筒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23-11-01):
最好是实际用过感觉不错的,有链接最好。电动的有,但是还是感觉手动的方便。现在产品质量太差,不知道国标和监管部门有没有作为,这样经济指标是上去了,但是明显造成资源浪费。家里有三个,一个买自行车送的铝合金的,好用,就是打气筒壁发热,气管特别硬。一个老式铁的,时间长了底座漏气,一个新式铁的,质量太差,打气头直接断了。

网友A:
我用的就是那种到大腿高的欧耐手动高压气筒,也买过小型便携的,打气太累,还是这种大的用的舒服,管壁发热是正常的,摩擦太大,可以加点机油,管子硬那就只有更换了

网友:
铝合金的好用

网友:
气体压缩产热,很正常。带压力表的好些。省力就买高压气筒

网友B:
捷按特有款全尺寸的还不错,我和周边的朋友买了好几只,几年用下来很稳定

网友:
上次买的这种,9.9包邮,打气很轻松,平均10下能提高0.1气压,另外发烫是正常的,压缩空气就会放热

网友:
我手动打气筒都是买电动车送的。

网友:
我以前买的是这个 用了快10年了 气管什么的完好              TOPEAK 落地式立式打气筒160psi 美法嘴通用

网友:
“TOPEAK 落地式立式打气筒160psi 美法嘴通用”   我用的是这个  用了10年了 完好, 有时汽车气压少了点也用这个  因为电动麻烦 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那种到大腿高的欧耐手动高压气筒,也买过小型便携的,打气太累,还是这种大的用的舒服,管壁发热 ...

小型的只是便携,不符合人体工学,符合人体工学的一定够长,脚踩的也是要杠杆原理的才好用。加机油会腐蚀打气筒的密封圈,应该用不腐蚀硅橡胶密封圈的锂基脂或者全氟润滑脂。
买欧耐带压力表的长打气筒,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捷按特有款全尺寸的还不错,我和周边的朋友买了好几只,几年用下来很稳定 ...

应该是这款,有气压表,手把内藏气针,气嘴等常用配件。有些卖家介绍说气筒为铝合金,实际为钢制,使用上倒也没啥影响,几年下来也没生锈。

网友:
铝合金的好

网友:
我因为玩山地越野自行车的,各种打气筒无数个吧(买过用过的可能几十个吧),现在家里用的是很古老的老式打气筒(牛皮碗,太皮实了),出门一个GIYO便携打气筒(要兼顾避震前叉打气)。

今天有双11优惠,刚刚又下单买一个奥图斯1100W-6L的打气泵,放家里打气吹吹尘,模型喷涂,电主轴吹尘气冷什么的。

网友:
不嫌重的话可以考虑我这个 高压打气筒  没有电动打气以前也用过各种打气筒 都没有这个耐用

网友:
欧耐的高压气筒还是不错的,就是配的管子不行,坏了自己用空压机的管子换。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
玩折叠自行车,买的欧耐6535B,确实质量好,高压打气筒,可以给汽车轮胎打

网友:
气体压缩产热,很正常。

网友:
欧耐高压自行车打气筒。A380,38元,打气很快的。尚祺运动户外专营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