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坏了的世华安信IPC-Z16S摄像头,问一下这玩意还有救吗?

楼主(2023-11-01):
正如标题所写,我发现这个东西开机能自动左右摇头,复位键没反应,我把TTL串口接上,我发现这东西一直在报错,反复重启,2楼放TTL输出的信息,我做过的操作如下,补焊主控无效,传感器尝试补焊了,无效,排线没量,针脚太小量起来不方便,而且我看卡里的视频,这个摄像头根本就没有动过,从头一个视频,一直到最后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视角,排线应该不是坏的,还有这个摄像头的APP是看护家,通过观察某宝评论,我发现这个商家摄像头是混着卖的, APP有两种,有看头(原yoosee)和看护家

楼主:
有谁有同样的摄像头, APP是看护家的,麻烦把离线固件给一下,谢谢了,这个APP只有连接过摄像头,才能下载离线固件包

楼主:
这里放TTL输出的信息,由于贴出过长的文本论坛会报500错误,报错信息在最下面稍微往上一点,报完这个错误以后,随后设备就自动重启,反复重复一样的内容

网友:
软硬件都会才行

网友:
这种杂牌的,估计没救了。

网友:
没有资料,修复很难

网友A:
同型号的刷原厂编程器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刷原厂编程器固件试试

根本找不到同型号的固件,如果能找到的话,我会刷一下试试的

网友:
发现这东西一直在报错,反复重启 ------ 某个硬件坏了,通不过开机自检!

网友:
这要看运用软件吧

网友:
这个APP只有连接过摄像头

网友B:
都这么碎;    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碎;    买新的吧

这是让我拆成这样的,刚看了全新的价格,将近100块钱,要是能修的话,这个别人扔的旧货,修好了也能对付使

网友:
买新的摄像头不贵的。

网友:
感觉是闪存坏了,mount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