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从平庸的废物利用到奢侈堆料,闲来无聊做个带风扇吹风的手机支架

楼主(2023-11-01):
从平庸的废物利用到奢侈堆料,闲来无聊做个带风扇吹风的手机支架

先说说做这个带风扇散热的手机支架的起因。

以前用手机,从没有留意过手机充电过程发热会影响充电速度。
买了个三星手机S23 Ultra,充电功率最大才45W,可以说现在安卓手机速度最低的了。

本来就已经够妥协了,更令人无奈的是,号称的45W充电也就在0%到10%之间才可能出现大约39W到41W的充电功率,而在大于10%以后,
最多就是30W的充电功率了,可就是这,手机充电过程中只要热一点点,就发现充电功率就掉落到15W,过一段时间在跳回30W,
一直充电到70%以后,最大充电功率才22W, 手机热了还会掉到15W。

而我最常用的充电区间就是大约30%到80%,这样过热影响充电,功率降低的问题,就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一天闲来无聊,从废物箱里面找出一个涡轮风扇,印象里是从一个淘汰的苹果台式电脑里面拆出来的,放了很久一直落灰

这个涡轮风扇,是四线的,经过测试,找出来电源正极,负极,PWM调速,剩下一条是转速信号。把正极和PWM调速线并联,就可以全速运转了,
额定电压12V,噪音挺大的。

做了个简单测试,手机充电一直用风扇吹,果然再也没有出现温度高导致充电功率下降的问题了,

接下来,我就想着干电池供电。测试6V电压时,工作电流大约八九十毫安,还是可以接受的

有翻出来一个古老的干电池读书小夜灯,
印象里,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一元店买的,当时买的意图,也就当成了4AA电池盒子买的,以为自己会做什么用到,结果一放就是十几年,一直在抽屉里吃灰。

这个读书小夜灯原始样子没有拍下来,就先简单描述一下,

下面的电池盒,是4AA,底盖是一个抽拉盖子,电池盒上方是一个塑料夹子,一个大弹簧支撑,用来夹书,侧面一个手臂,手臂顶上是个灯罩,带一个4.8V的灯珠。
你没看错,很多年以前还没有流行LED,灯珠照明足够古老了啊

对小夜灯的改造,就是把塑料夹子拆下来,横向用螺丝固定到电池盒上,转轴切掉一半,剩下一半当作手机的格挡突起。

对涡轮风扇的改造就是把突出部分不需要的都切掉,把出风口的形状切短,切出合适的角度
涡轮风扇固定在电池盒上的方法,用的是透明强力双面胶,没有其他固定方式了,感觉还挺结实稳定的。

最后把风扇的电线连接进入电池盒,第一个版本就完成了。

到此为止,一个带风扇的手机支架就算完成了,看似是相当简陋的。接下来就开始了不断的更新改造。

改造1,

开始用起来,发现风扇吹出的风,从两边和支架缝隙跑掉了,并没有都从手机表面通过。

于是找了个塑料片,做了个导风片,用双面胶粘住。

改造2,

继续使用,又发现,手机放在架子上,下方的缝隙太小,手机背部的缝隙也太小,

于是有在支架的下方增加了两个电线垫高,手机后面的塑料片也增加了两个电线增高,并调整了电线的方向,让风吹向整个侧面。

改造3,
到此为止,这个带风扇的手机支架,已经算是能用了,用了几天发现原先的电池盒的电源开关是个塑料片,手感太差了,不好拨动,

于是就打孔装了一个螺丝,增加拨动的方便性

改造4.
继续使用,无聊的时候,就有开始想着怎么增加一点方便性,正好手边有小型的三位电压表。

于是,奢侈堆料开始,把这个三位电压表并联在风扇一边,一打开风扇,就显示电压,暗光环境还有点晃眼。
电压表的三条线,正极和采样直接并联

改造5.

继续使用,发现四节AA电池供电,风扇噪音还是有点大,风速也挺大的,似乎有点浪费,手机吹的冰冰凉,风速过大,散热的意义不大。

于是,又做了一个假AA电池,放进电池盒,变成了三节AA电池供电。这样噪音降低了一些,风速也降低了一些,散热任务完成良好。

改造6,

用过一段时间,发现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三位电压表工作电压最低大约3.5V,电压再低,数字电压表就不工作了,

于是想象着,怎么把假电池的位置利用起来,让风扇用三个电池,电压表的采样连接风扇,供电则还是四节电池。

开始改造,发现电池盒子空间不足,在两节电池之间插入铜片都很困难,于是想到用一节AAA电池,两头加上两个铜片当电极,
又加了一个按钮开关,只有需要检查电压的时候才给电压表供电

最后到了这一步,算是终于完美了,估计以后不会再折腾这个小玩意了。

网友:
再加一个旋转机构

网友A:
很好的思路,能继续改进可以开发成diy产品了啊。

网友:
必须加水冷

网友:
很好的创意,学习

网友B:
把几个小件垃圾整合成一件大号垃圾,最后发现这个更占地方了。

网友:
粘上几个电线头显得科技感

网友C:
楼主差个3D打印机

网友:
其实用笔记本散热底座更好,加几块电池做成移动式的,就是体积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几个小件垃圾整合成一件大号垃圾,最后发现这个更占地方了。

现在给手机充电,满满的仪式感

拆掉手机壳,放上风扇支架,打开风扇电源,开始插上充电线充电,还配上个显示充电功率的充电线,一股满足感油然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差个3D打印机

3D打印机还没有时间学,主要还是家里小朋友没兴趣,我就没预算审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思路,能继续改进可以开发成diy产品了啊。

市场上,还真的有带风扇的手机支架在售

网友:
从被动散热改为主动散热,加快了充电速度。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稍微美化一下,看电影刷视频不怕发热了,尤其是夏天

网友D:
豪华版的手机支架,高配数字电压表,感觉耗电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豪华版的手机支架,高配数字电压表,感觉耗电量不小。

电压表工作电流大约8毫安,还算好,现在又改成了按钮通电,就更加省电了

网友E:
散热都加了,再加个无线充电吧

网友:
有那么热吗?

楼主:
充电的时候,有一点发热,手感温热,但是造成了充电降速,就耿耿于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都加了,再加个无线充电吧

无线充电速度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