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飞利浦剃须刀PQ182内部电路,增加电池容量。

楼主(2023-11-01):
一、飞利浦PQ182经典款,主要是使用时间较短,原配电池是450mAh(见图片绿色电池),前面已经改换成飞科的2/3AA 600mAh,感觉使用效果可行,
研究了剃须刀内部结构,发现对电路板局部元件(电阻、二极管、Q1三极管)搬移后可以再行加一块电池。

二、剃须刀和准备装入的电池。

三、电路板可调整部分
下图中左上角红色标注的三个元件,可以考虑移走,电阻和二极管移到背面,Q1三极管延长管脚移到电机下方位置。

四、改装好的内部结构

五、安装外壳,试充电,绿灯点亮。成功!后续观察使用情况,再给大家报告。

网友:
改大总容量的同时还要改大充电电流

因为原来的设计 镍氢一般是8~10小时充满, 就是利用夜间时间充电.晚上睡前充一晚刚好满了.
现在改大容量又不改电流, 可能需要充一昼夜,

胡子是要每天刮的, 中间得拔下来用一次再插回去,
虽然充一满次可以用原来两次的总时长, 但中间间断了不还相当于充两次?(虽然镍氢跟镍镉比 记忆效应小些)
而且 在家里充一昼夜还能接受,  出门住酒店第二天就要走了, 电池刚充一半...

那还不如把一节电池用废了再换第二节上去.

网友:
我更喜欢干电池那个,真的可以当传家宝

网友A:
我是一直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直这样用。

我之前也用这类的,双刀头的,可换电池的、不可换电池的,都是双刀头的。现在用的三刀头的,速度快多了。

网友:
我一直用一款飞利浦的干电池刮胡刀,双刀头,两节AA充电电池,可以用好久

网友:
已经用坏一个了。飞利浦的用了10年,干电池的!99买的!

网友B:
话说刀头从哪儿买靠谱

网友:
改后用的时间长啦!

网友:
感觉镍氢电池没有锂电池耐用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已经够省电的,再节省的话相当不容易。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充一次电用好几个月.可能是我胡子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刀头从哪儿买靠谱

我刀网异响 在淘宝买过HQ4双头的 说是老款原装的
他是按2刀+2网+1架一套卖的 我只是要1个网
看着区别不是很大 尺寸合适 几乎看不出区别 前面刀网上的logo丝印一致 里面棕色塑料件的热熔铆接点稍显粗糙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飞利浦工艺退步了还是超仿的. 比一眼能看出假的来好些

店是叫小李子飞利浦转售

剃须刀也是之前买的原装库存 之前的一个用了8年被装修工人顺走了.
在淘宝开始买了一个发现是翻新的, 外壳新印的丝印都没盖上原来的, 就退掉了,
又买了一个原装库存的,始终感觉没以前那个电池经用.

网友:
这个东西也有高仿的?

网友:
脸上长多少胡子啊,我的充一次能用1个多月,感觉没必要改造

网友:
两节14500并联 容量翻倍

网友(2024-05-04):
改后用的时间长吗!

网友(2024-12-05):
请问182和190哪个好一个78一个88

网友(2025-05-09):
没想到几年前也有了这种想法的人,我现在想连那个大的电容用延长线都移其他地方,这样装两个1100的倍特力,不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