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 开卡不成功 usb口密码盘

楼主(2023-11-01):
形态是这样 主控2246en 4颗东芝颗粒 刚贴好的盘 上电可以识别1gb 开卡截图如下
adj勾选提示isp错误 不勾选显示adj错误。
有大佬来分析分析吗。
还有这个盘有按键 程序还没写入。
这个密码按键该怎么写入进去
我这里有好的盘 除了颗粒用的是镁光的 其他都一样
可以正常输入密码解锁 然后识别 可以正常开卡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求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
检查一下缓存

网友A:
上面的按键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缓存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按键是做什么用的?

做数字密码盘 现在是初始状态

网友B:
这种盘还是第一次见,真稀奇。

开卡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土狗跳线没跳,没用过不个板子,不清楚土狗是哪个。

按键不知道怎么用,也没见有显示屏,等见识广的大佬来回答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奇葩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盘还是第一次见,真稀奇。

开卡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土狗跳线没跳,没用过不个板子,不清楚土狗是哪个。 ...

这种是数据加密盘 按键密码有指示灯  土狗条线是什么

网友C:
download mpisp fail的话有可能是主控虚焊/坏了,或者颗粒的TOG没跳上,或者颗粒没清空等等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wnload mpisp fail的话有可能是主控虚焊/坏了,或者颗粒的TOG没跳上,或者颗粒没清空等等各种问题 ...

颗粒清空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有没有成品盘发上来让我们看看…第一次见啊…还有这个密码按键需要搭配特殊固件用吗?

楼主:
有大神知道tog跳线位置在哪不 要这么找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板,不懂帮顶

楼主:
感谢大佬们提供的信息,把主控拆了量主控h3到土狗跳线的位置 好家伙条线位置在背面的R34焊上10k下拉电阻 成功开卡!

楼主:
解决了开卡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键程序的写入,目前没有程序,有个想法是用软件来读取成品盘的程序,然后提取出来。有大佬提供什么思路吗 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提取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开卡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键程序的写入,目前没有程序,有个想法是用软件来读取成品盘的程序,然 ...

那个8脚芯片里应该存的就是固件,用ch341可以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8脚芯片里应该存的就是固件,用ch341可以读写

这个是驱动吗
具体要怎么使用啊

网友(2024-12-16):
那个8脚芯片里应该存的就是固件,用ch341可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