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硕RT-AC5300一直选到软路由!

楼主(2023-11-01):
看中华硕的AC5300主要就是品牌硬,外观帅气曾经一度想下手的路由啊,现在二手也大搞200多,但是看评论好像发热厉害,功耗比较高,在现实面前还是放弃了!!
后来兜兜转转到软路由,之前有大概了解,这是第一次使用,也是第一次知道爱快路由,目前的现状是可以联网使用,很多功能慢慢摸索吧!!

我图方面直接商家那买的二手改装机,没有在海鲜市场淘;

用的X86平台  J1900主板(看评论是软路由主打版型), 选的4G+8G内存(主要为了上爱快64的版本,虽然我也不知道和32的有啥区别),  这个配置价格是255元;
无内存和硬盘的是225元,本来想选这个配置,想想还要配内存+硬盘 还要装系统 嫌麻烦

补充一下:本来想买4网口的,不过看着有点贵,起码300+了,想想就选了2网口款式,大不了后面在加千兆交换机

要是GT版本的就更帅了

不知道哪个工控上拆下来的

网友A:
J1900无内存和硬盘的是225元。是不是有点贵啊?双网口主板大概140左右,一个壳子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900无内存和硬盘的是225元。是不是有点贵啊?双网口主板大概140左右,一个壳子这么贵? ...

肯定的,我也有心里预期,第一次玩还是买成品, 板子我海鲜看了最便宜有100以内的,以后有经验在搞

网友B:
有点贵,j1900可以搞个小型all in one了。如果只是纯纯千兆路由。。。之前用的j1800都嫌性能过剩。。6000连接数CPU才占用20不到,何况家用1000超不出好好利用爱快虚拟机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贵,j1900可以搞个小型all in one了。如果只是纯纯千兆路由。。。之前用的j1800都嫌性能过剩。。6000连 ...

该交的学费还是要交的

网友:
华硕也不怎么样的

网友:
玩家就是玩家,天线都比我们的多

网友:
软路由主打一个没有无线功能啊

网友:
不懂其中的乐趣

网友:
感觉软件路由研究还行,家用没必要这么高的性能,除非企业用

网友:
双网口千兆G1610T低功耗刷到OP系统带八口千兆,里面加了2T盘做NAS还是很不错,功耗一般

网友:
工控机改软路由啊

网友:
纯软路由d2550刷openwrt x86就可以胜任,还可以轻nas

网友:
不想折腾用硬路由,想玩点东西用软路由。

网友:
我主路由天蝎AX60PRO 旁路由为软路由

网友:
家庭我不怎么推荐用爱快.如果没有特殊需求,软路由也不用
直接买新出的wifi6路由,组网

网友:
不错,折腾快乐。

网友:
软路由强太多,没插件需求又很浪费。

网友:
我觉得软路由是个坑 只能说折腾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