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芯片或者其他的100v到5v,恒压输出,电流要求不大

楼主(2023-11-01):
有没有类似电路呢

网友A:
最简单的,有ldo,有高耐压的,可以到100v以上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有ldo,有高耐压的,可以到100v以上输入

何必呢,直接买个洋垃圾的110V手机充电器不就OK了,正好输出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直接买个洋垃圾的110V手机充电器不就OK了,正好输出5V...

何必呢,充电头本身就是100~240V通吃

网友:
电流要求不高的话,基本一片芯片搞定,线性的。开关式的电流可以做得更大

网友:
早期的充电头,1A 2A 的多的是,,,,结构还紧凑。

网友:
有啊,KP3310,价格不贵,电路极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必呢,充电头本身就是100~240V通吃

我X,掏出我用了N年的菊花牌畅玩3C充电器看了一眼还真是...

网友:
以前的手机充电器就行

网友D:
有很多充电器几十伏都可以使用,只是不能达到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充电器几十伏都可以使用,只是不能达到额定功率

求个电路图

网友:
就是身边的充电器很多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个电路图

开关电源都可以宽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