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瑞泽烙铁2023版电路

楼主(2023-11-01):
最近在研究可控硅应用电路,闲来无事买了个可控硅调功率烙铁玩,之前吧友发过一版艾瑞泽的拆机帖子

10多块的调温电烙铁拆机--艾瑞泽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看上去电路有变化且没有原理图,没事干测了测电路并附上原理图
该说不说,这烙铁好不好先不说,性价比真是有点无敌。。。拼夕夕8.7购入还返了三元。。。。不到六块钱,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看起来比我现在用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我现在用的还好

这个只能调功率,不能调温,不过对于6块钱的价格来说,应急用简直无敌

网友B:
经典电路,只需把加热头换成白炽灯就能调光了

网友C:
接近六块,比之前的三四块高了些,不撸了。

网友D:
加热敏电阻是不是可恒温

网友E:
买贵了,2块5买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电路,只需把加热头换成白炽灯就能调光了

比调光开关便宜啊

网友F:
不懂,不过我猜跟华秋那个差不多,华秋那个是买9.9就可以白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敏电阻是不是可恒温

不可以的,完全不一样的,热敏电阻那种带反馈的烙铁要么需要运放实现反馈,要么需要单片机计算来实现闭环,这个是纯调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六块,比之前的三四块高了些,不撸了。

忘了说,除了原来的尖头还送了个刀头,一个烙铁头子也得几块钱了吧

网友G:
其实买这个的人很多消费不明智的,都是跟风,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把普通烙铁而已,仅此而已,感觉上高端,其实然并卵。谁告诉我在使用的时候不是开到最大,????然后以后一直就动都没动了,就想问大家几十瓦的功率有啥可调的。,。,你们累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贵了,2块5买了个

我这个虽然5.7,但是除了原装的尖头外还送了个刀头,所以也差不多

网友:
艾瑞泽还出铬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买这个的人很多消费不明智的,都是跟风,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把普通烙铁而已,仅此而已,感觉上高端, ...

我不是直接调到最大用哈,我是调到达到300多热平衡的时候对应的功率就不动了,优点就是不会无脑升温,缺点就是加热慢了。。。几块钱,玩玩而已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不过我猜跟华秋那个差不多,华秋那个是买9.9就可以白嫖的...

华秋的没见过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买这个的人很多消费不明智的,都是跟风,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把普通烙铁而已,仅此而已,感觉上高端, ...

虽说如此,但是聊胜于无吧,调个差不多的功率让其热平衡达到300多一点的温度也挺好的,起码不用担心温度一直往上飙把头子烧坏,缺点就是热的慢一点,毕竟几块钱,玩玩而已啦

网友:
可控硅只能调功率大小,不能断电,还是白光烙铁,可控温

网友:
活动的时候4块多……可以用淘宝签到红包,我自费两块多撸了好几个。。。。。。

网友:
由于只能控制功率,感觉还是装一个微动开关控制算了,按下去满功率,弹起最低功率……比普通电烙铁串二极管的要好。